FX3U 做绝对定位+用ABS读出前绝对值,电机不工作

楼主(2012-02-23):
FX3U 32MT 与MR-J3-70A做定位控制,用PLC本身供的+24V 与OV提供给伺服CN1 内部控制电源,现在是PLC YO有脉冲信号输出至伺服 PP 与NP (接线正确),伺服器当时数显也显示有脉冲变化,但是伺服电机不工作!

几天来百思不得其解,

那个大哥能帮分析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A:
监控伺服驱动的接受到的脉冲,P值,如果有变化说明收到了,J3的分辨率比较高,262144,有可能发出脉冲,然后动了,但动的比较小,不容易被观察到,可以先把电子齿轮比调大些,看能不能看到伺服轴在动

网友B:
换一台伺服电机再试一下。

网友C:
伺服使能了吗?或者有没有信号电阻在中间,信号衰减厉害,或者电源没有形成回路,不能有效触发伺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