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sx -cusb485连接plc和pc时,上面的小拨码开关如何设置?

楼主(2012-02-23):
plc为施耐德 micro系列 TSX37-21.
另外一边的off和on开关分别起什么作用?
多谢了。

楼主:
没有人了么?

在线求助啊,达人速来吧。。

网友A:
飘过,我不会。。。。。。。。。。。。。

楼主:
额,还是没有解决啊,,,求达人啊。。。

网友B(2012-08-04):
我也没连上呢。今天连不上了。

网友C:
如果是和编程软件连接者拨到0或则2,如果是和触摸屏连接者拨到1或则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