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压电流互感器的电气试验方法

楼主(2012-02-23):
    一、电压互感器电气试验
    1. 500kV电容型电压互感器
    1.1 极间绝缘电阻测量
    1.1.1 此项目周期不超过3年。
    1.1.2 采用抗干扰型2500V兆欧表,分别测量A相C11、C12、C13的绝缘电阻。一般不低于5000 MΩ,同时与历次试验结果相比,不应有明显下降。试验后充分放电。
    1.1.3 B、C相测量步骤同上。
    1.2 测量每节电容介损及电容量
    1.2.1 此项目周期不超过3年。
    1.2.2 采用抗干扰自动介损电桥,分别测量C11、C12、C13的介损和电容量。用绝缘杆将电桥高压引线屏蔽端和电桥Cx线芯线端分别挂接在相应的位置。
    1.2.3 桥体可靠接地,做好现场周围安措,分别指定专人操作,专人监护,试验步骤按电桥操作说明进行。
    1.2.4 记录好参数及现场温度,其介损值不大于0.5%,电容值不超出额定值的-5%~+10%,若电容值大于出厂值的102%时应缩短试验周期。
    1.2.5 断开电源,拆除引线。
    2. 发电机出口电压互感器电气试验
    2.1 绝缘电阻测量
    2.1.1 此项目周期不超过3年,在大修后和必要时进行。
    2.1.2 采用2500V兆欧表,绝缘电阻与历次试验结果和同类设备的试验结果相比无显著差别。
    2.2 一次绕组直流电阻测试
    2.2.1 此项目在大修后或必要时进行。
    2.2.2 直流电阻与初始值或出厂值相比,应无显著差别。
    2.3 感应耐压试验
    2.3.1 此项目在条件具备时进行。一般在大修后或必要时进行。
    2.3.2 取下一次侧熔丝,做好感应耐压试验前的准备工作,由于发电机出口电压互感器为分级绝缘式,采用常规工频耐压无法进行,选择三倍频感应耐压较为可行,试验接线如图1-1:

SPD——三倍频发生器   TB——调压器
PT——被试互感器         V——交直流分压器
图1-1  变压器感应耐压试验原理接线图

    2.3.3 三相分别加压54.4kV,持续时间40s,并随意注意有无异常情况的发生。
    2.3.4 恢复设备正常接线。
    二、电流互感器电气试验
    1. 500kV电流互感器试验
    1.1 绕组的绝缘电阻测量
    1.1.1 此项目周期不超过3年,在大修后或必要时进行。
    1.1.2 拉开电流互感器非断路器侧的接地刀闸,确认短路器处于断开位置。
    1.1.3 在就地控制柜里,将二次绕组各出线端子短路接地。
    1.1.4 采用抗电场干扰兆欧表测量A相一次绕组对二次及地的绝缘电阻,将兆欧表的L端引线用绝缘杆挂在电流互感器一次侧绕组连接排上,E端引线接地。绝缘电阻与以前测试值相比无太大变化。
    1.1.5 用放电棒碰触兆欧表L端,进行充分放电。B、C相测量步骤同上。
    1.2 主绝缘的tgδ(%)及电容量测量
    1.2.1 采用抗干扰自动电桥反接法测量A相主绝缘的tgδ。
    1.2.2 电桥可靠接地,做好现场安措,指定专人操作,专人监护。
    1.2.3 开启电桥电源开关和内高压允许开关,进行加压前参数设置:反接、内Cn、异频、10kV。
    1.2.4 设置正确后,启动电桥进入自动加压、测量状态。
    1.2.5 记录试验数据,其电容量与初始值相比差别不超过±5%,其介损值不大于0.7%,超过0.5%或低于0.1%应采取相应措施后进行复试。B、C相测量步骤同上。
    1.2.6 关闭各方面电源,拆除试验引线,恢复试前安措。
    2. 220kV电流互感器试验
    2.1 绕组的绝缘电阻测量
    2.1.1 此项目周期不超过3年,在大修后或必要时进行。
    2.1.2 拆开电流互感器一次绕组非断路器侧的连接线。联系网控将断路器断开。
    2.1.3 在就地控制柜里,将二次绕组各出线端子短路接地。
    2.1.4 采用抗电场干扰兆欧表测量A相一次绕组对二次及地的绝缘电阻,将兆欧表的L端引线接在用绝缘杆引下的电流互感器A相一次侧绕组连接排上(绝缘杆要搭接牢靠),E端引线接地。绝缘电阻与以前测试值相比无太大变化。
    2.1.5 用放电棒碰触兆欧表L端,进行充分放电。B、C相测量步骤同上
    2.2 主绝缘的tgδ(%)及电容量测量
    2.2.1 采用抗干扰自动电桥反接法测量主绝缘的tgδ。电桥引线Cx夹在绝缘杆引下的A相引线上。
    2.2.2 电桥可靠接地,做好现场安措,指定专人操作,专人监护。
    2.2.3 开启电桥电源开关和内高压允许开关,进行加压前参数设置:反接、内Cn、异频、10kV。
    2.2.4 设置正确后,启动电桥进入自动加压、测量状态。
    2.2.5 记录试验数据,其电容量与初始值相比差别不超过±5%,其介损值不大于0.8%,超过0.5%或低于0.1%应采取相应措施后进行复试。
    2.2.6 B、C相测量步骤同上。
    2.2.7 关闭各方面电源,拆除试验引线,恢复试前安措。

网友A:
貌似是从哪里弄来的规则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