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的中性点接地

楼主(2012-02-23):
380V变220V的变压器,220V输出端可以接地吗,我厂行车上使用了380V变220V变压器,为控制回路提供电源。中性点不接地,如果接地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望各位指点

网友A:
“如果接地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1、一端接地,或者叫一点接地,工作没有什么问题;

2、维修操作要注意单相触电事故!

网友B:
   如果接地也一切正常的说。 因为变压器的中性点也是接地的,所有 220 V 输出零线输出接也正常

网友C:
其实中性点不接地就相当于隔离变压器了,主要作用就是保护人身安全,防止触电事故的发生!

中性点接地后维修控制线路有触电危险

网友D:
那要看哪个是什么变压器,如果是抽头式变压器,不能接地,接地就短路。如果是隔离变压器,那么建议不接地,更安全。————也就是说,现在这样子,你别去操那份心!

网友E:
在车间等工作区域应该使用隔离变压器380变220 ,至于隔离型变压器220一端接地与否无所谓,但是若是抽头形式的变压器的220一端接地就麻烦了。

网友F:
380变220应该就是为了隔离吧,所以,220V的中性点不要接地。

注意安全!

网友G:
就是个隔离变压器,考虑人身安全的。就像在湿度大的地方使用手持式设备,使用1:1变压器一样。当然接地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