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信问题请教各位大侠

楼主(2012-02-23):
多台设备和plc通信而设备是232接口,如果要和plc通信,,请问是不是每台都要加转换设备和其他需要注意的地方

网友A:
一般是这样。

注意:转换器不要用太廉价的二三十块钱的商业级产品,有条件就要用200块钱以上的工业级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