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项目文件拷贝步骤

楼主(2012-02-23):
                                              WINCC项目文件拷贝步骤

1、确定计算机中的WINCC项目已经关闭
2、点击桌面上的start—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

3、弹出下列窗口

4、点击上图红色圈线的按钮,如下图,选择D:\WINCC_LD文件,

5、选中后,如下图,点击按钮“另存为”

6、选择保存的路径

7、写入保存的文件名“WINCC_LD”,然后点击按钮“SAVE”

最后会弹出提示项目保存成功的信息,点击按钮“OK”,信息消失。
然后关闭“WINCC项目复制器”窗口。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做项目的时候,直接找到WINCC的存盘文件直接打压缩包,一天打一个压缩包,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都是做项目的时候,直接找到WINCC的存盘文件直接打压缩包,一天打一个压缩包,

这也是个好方法。。。值得学习。。

网友B:
2、点击桌面上的start—SIMATIC—WinCC—TOOLS—Project Duplicator

网友C(2012-07-17):
我也是这么做的,效果不错

网友D(2014-03-28):
ctrl+c,ctrl+v听说在6.2以后就不适用了,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只能用该方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