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问题?

楼主(2012-02-23):
      今天下午,一设备 SEW 控制的可正反转的电机坏,原来刹车是 24VDC 的控制电机,在现在更换一新 SEW 电机,可是刹车控制电压输入是 380 VAC 的在接线盒内降压为 270  V 电压给刹车线圈。这样原来的刹车控制线路电压就不能使用,我们改接线到电机输入的两根 AC380V 线上,电压正常能启动刹车打开,但是设备停车时,刹车滞后严重,明显刹车关闭过后。

    用两个万用表测量,电机停车时输入电压没有,但是接接线盒内的电压明显过后为“0”电压,请问这类电机线圈感应电产生如何处理?

网友A:
刹车的线直接接电机的线是错误的,因为当电机电源断掉,电机端子仍然会有感生电压(电机没有停),所以刹车会滞后。应该在电源侧取电压,通过接触器给刹车线圈加电压。(不能由电机端子加)。

网友B:
另一个贴已经回答过了,调节刹车片间距,有问题请仔细阅读SEW手册。

楼主:
1, 不是说了吗,这是从 SEW 德国原装进口 的新电机刚换上的.

2, 刹车是 AC380 V 电压的

3 , 想知道AC380 电压接在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与另外输入两相 AC380 V 电压有区别吗?

网友C:
应该利用原24V的线接380V到控制装置,但是,不能接在电机接触器主触头上,应该接在辅助触头,通过辅助触头连接380V电源。

网友D:
“3 , 想知道AC380 电压接在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与另外输入两相 AC380 V 电压有区别吗?”

1、当然有区别,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上的电压在停车时变为零;

2、所以刹车用的 AC380 V 电压,必须由电机控制开关电源侧取用,保证电机停车时有制动需要的 AC380 V 电压;

3、电磁抱闸制动用的AC380 V电压接在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上,因为电磁抱闸有电制动解除,无电制动!

网友C:
要的是停电机既断电,才能保证制动。是断电制动,不能接在电机端子上,要通过接触器接在电源上,接触器释放就断电,不受电机绕组的影响。

网友C:
要求高的情况下,应该单有一个继电器控制制动电源,这个继电器与主回路接触器有连锁。先继电器吸合再吸合接触器;停车时,继电器释放主回路接触器才能释放。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要的是停电机既断电,才能保证制动。是断电制动,不能接在电机端子上,要通过接触器接在电源上,接触器释放就断电,不受电机绕组的影响。

电磁抱闸的电源线与要制动的电机是直接并联的!

楼主:
    没有明白8楼 刘老师的话,

电磁抱闸的电源线与要制动的电机是直接并联的!

这是什么意思?

网友E:
想知道AC380 电压接在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与另外输入两相 AC380 V 电压有区别吗?没有区别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刹车的线直接接电机的线是错误的,因为当电机电源断掉,电机端子仍然会有感生电压(电机没有停),所以刹车会滞后。应该在电源侧取电压,通过接触器给刹车线圈加电压。(不能由电机端子加)。

正确

网友C:
引用 网友F:
网友C 的回复内容:要的是停电机既断电,才能保证制动。是断电制动,不能接在电机端子上,要通过接触器接在电源上,接触器释放就断电,不受电机绕组的影响。 电磁抱闸的电源线与要制动的电机是直接并联的!

是这样。断电制动,通电释放。不仅电源并联,而且是同时动作。带抱闸的伺服电机,抱闸与电机使能有连锁,上使能抱闸就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