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80VAC刹车接线盒图

楼主(2012-02-23):
         今天下午设备更换电机,晕! 原来是 24VDC 的刹车,现在这个电机却成 380VAC 刹车线圈。且接线盒内有个小模块,将 380 AC变成 280 VAC 的电压供给刹车,直接将刹车模块两根线接在电机输入电线上,可定位不准因刹车总是滞后,且较严重,这个故障怎么处理?

网友A:
看不清你的东西是如何的。

刹车比较迟钝是因为在交流端断开电源,直流部分的电流仍然在整流桥和刹车线圈之间未衰减。使磁铁不释放。

有的刹车电机标明这种方式是慢刹车。快刹车的话是在直流部分断开,使得线圈短时间释放。

网友B:
时间用久了,刹车片磨损了,调节刹车片间距即可。如果有更多疑问,请参阅SEW的相关手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时间用久了,刹车片磨损了,调节刹车片间距即可。如果有更多疑问,请参阅SEW的相关手册。

类似问题遇到过,赞同!

网友D:
怎么看不清啊楼主??

楼主:
  1, 不是说更从 SEW 德国原装进口 的新电机

2, 刹车是 AC380 V 电压的

3 , 想知道AC380 电压接在电机接线盒内的端子与另外输入两相 AC380 V 电压有区别吗?

网友E:
t调整一下刹车机构的间隙看看。

网友F:
有个快速制动,就是同时断开直流部分,使得线圈短时间释放。

网友G:
是新电机吗?,接线盒上有电机接线图,刹车是DC170V吧?,可能还需要调整。

网友H:
连这个都搞不定还维修??你用你原来控制刹车的DC24V带一个24V继电器,然后这个继电器控制380V。。。

网友I:
哈哈,那个东西就是一个整流模块,有一个跳线,接和不接对应快刹和慢刹车,区别就是里面有两个续流二极管起不起作用,刹车片间距一般是0.5-0.8MM.看看电机接线盒盖子上的接线图。使用直流刹车的目的就是刹车卡住的时候,不会烧坏线圈。

网友J:
一般是刹车间隙没有调好的,你要好好调一下间隙了,如果要准确定位的话,最好加一个变频器,减速后再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