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想与10块温控仪表通讯,温控仪表只有rs232接口,请问有什办法?

楼主(2012-02-23):
plc想与10块温控仪表通讯,温控仪表只有rs232接口,请问有什办法?

plc是s7-200系列

网友A:
您需要购买RS232转RS485或者RS422的选购件,具体要看温控器支持什么样的通信协议。

网友B:
1、配10个RS232转RS485模块。

2、全部直接接在一起,采用轮询的查询方式——这个不知道是否可以,待验证。

网友C:
有卖232路由的,如果距离不太远的话,可以百度一下,或者多路232对应多路485都有人做。交换机,路由器,呵呵。。。。。。。。。。。

网友D:
温控器仪表只有rs232接口,这种仪表通讯属于MODBUS通讯,

还挺高级的,我们通常都是模拟量通讯。

仪表可以串接,加一个232与485转换的就行,与PLC链接

网友E:
这和仪表支持的协议有关

网友F:
呵呵,温控仪表居然全部提供的是232的接口? 我有点不信,那真是“与时具进”了。

如果是这样,就算你转换了,PLC与10个仪表通讯,那速度很慢,没什么意义。

网友G:
呵呵,温控仪表居然全部提供的是232的接口? 我有点不信,那真是“与时具进”了。

正常应该提供RS485接口

网友H:
温控表是RS232接口,但使用的应该是MODBUS RTU 通信协议,可以查一下。

网友I:
PLc200做主站,温控仪表做从站,然后轮询

网友J:
专业代理-威纶通-触摸屏、派维Proview触摸屏、变频器、PLC、三菱、西门子等工控产品,价格合理,服务周到,诚信为上。有需求者QQ(453813303)、电联(15150533502)!

网友K:
请教是什么品牌温控器,我单位的RKC温控器都是RS485通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