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为啥GE6.0PLC软件在Win7系统中安装时”安装路径“选择是灰色的

楼主(2012-02-23):
急求为啥GE6.0PLC软件在Win7系统中安装时”安装路径“选择是灰色的图标,无法选择安装路径,也无法进行下一步安装。

网友A:
每种软件都有兼容性说明的,看看GE6.0PLC能不能再WIN7下安装,一般安装路径灰色,也有可能你的软件不完整。

网友B:
你的win7是多少位的?

网友C(2012-05-05):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每种软件都有兼容性说明的,看看GE6.0PLC能不能再WIN7下安装,一般安装路径灰色,也有可能你的软件不完整。内容的回复:

我就是32位win7专业版sp1,me6.0正常使用,可安装任意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