松下编程问题请各位大侠指教一下

楼主(2012-02-23):
WX,WY,WR,16位存储区与X,Y,R是怎么指定的,比如说WR248可不可以在程序中指定R2480到R248F这十六位。请各位会的大侠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位和字的概念

网友B:
WX WY WR都是16位的字,比如WX1,就是X10 到X1F,同理WR248就是指R2480 到R248F,你用WR248来指定其中的位操作是可以的,比如F0 H1 WR248,就是将R2480置位,当然也可以用各种移位等各种位操作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