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2-02-23):
用三菱编程软件GX8.34版读取FX-2NPLC程序时,当显示程序下载完成100%后提示:GX程序错误,oxo2a77ded指令引用的oxo2ebqa48内存,该内存不能为read.能请哪位大师解释一下吗?

网友A:
和你的电脑有关系不?

网友B:
是不是程序加密了  还是你软件装的不好

网友C:
多数是软件问题。用另一个用的好的版本试试!

网友D:
杀毒,然后重装编程软件,或者重新下载一个编程软件,如果还是这个情况,重装操作系统。

网友E:
肯定是系统的问题,软件装多了,或者中毒了,出现了兼容问题,建议纯净OS下安装。

网友F:
依次按以下步骤试试:

start

   卸载软件

   清理软件安装目录及注册表垃圾

   重启电脑

   安装软件

   重启电脑

   下载程序

end

网友G:
我们德国B+W在国内的销售,主要产品有网关、安全模块、I/O输入输出模块,如有相关需要了解的,可随时来电咨询 18606222013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依次按以下步骤试试:start   卸载软件   清理软件安装目录及注册表垃圾   重启电脑   安装软件   重启电脑   下载程序end

网友I:
引用 网友E:
肯定是系统的问题,软件装多了,或者中毒了,出现了兼容问题,建议纯净OS下安装。

楼主(2012-03-25):
对:青岛黄工关于肯定是系统的问题,软件装多了,或者中毒了,出现了兼容问题,建议纯净OS下安装。内容的回复:

但在其它同型号PLC上使用正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