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M440问题求教。

楼主(2012-02-23):
正反转的问题。我用的是端子5,6,7.

P1000设置的是3,固定频率

p1001设置的是5

p1002设置的是20

P0700设置的是2,由端子输入

P0701设置的是16,固定频率+ON

p0702设置的是16,固定频率+ON

p0703设置的是12,反转+ON

有3个状态,端子5=1,然后电机正转,频率为5HZ

但是5,6同时等于1,电机就反转,频率为-50HZ

5,6,7同时等于1 ,电机还是反转,频率为-50HZ

不知道是出了什么问题。原来是想端子5=1,低速正转,频率为5

5,6=1,高速正转,频率为25.

5,6,7=1,高速反转,频率为25.

请教各位高手。谢谢。

网友A:
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事先说明  这个方法  高速好像只能是低速与中速之和。希望你能再接再厉,探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事先说明  这个方法  高速好像只能是低速与中速之和。希望你能再接再厉,探究一下

P1000是有几段就设置为几?

说明书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吧。。。

还有就是P701=16是不是就对应P1001设置的频率

P702=16是不是就对应P1002+P1001对应的频率。

网友A:
对:liuyeke关于回复内容:对:DZQjishi关于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事先说明  这个方法  高速好像只能是低速与中速之和。希望你能再接再厉,探究一下  内容的回复:P1000是有几段就设置为几?说明书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吧。。。还有就是P701=16是不是就对应P1001设置的频率P702=16是不是就对应P1002+P1001对应的频率。内容的回复:

多次试验  查资料   第三个速度确实是等于前两个速度之和  我这试验我试验过 成功了

楼主:
对:DZQjishi关于回复内容:对:liuyeke关于回复内容:对:DZQjishi关于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   事先说明  这个方法  高速好像只能是低速与中速之和。希望你能再接再厉,探究一下  内容的回复:P1000是有几段就设置为几?说明书上好像不是这样的吧。。。还有就是P701=16是不是就对应P1001设置的频率P702=16是不是就对应P1002+P1001对应的频率。内容的回复:多次试验  查资料   第三个速度确实是等于前两个速度之和  我这试验我试验过 成功了 内容的回复:

 我试试。 不过速度之和到是试过。就是正反转不能顺利的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