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种 漏电保护器 是如何接线的啊 谢谢了。。。

楼主(2012-02-23):
这样的接法对吗? 为什么我这样 接开关和上后 三个输出端都没有电? 电笔量过都没有 是有什么问题吗 换了两个了都还是这样子。还有那个 T键 是怎么用的啊  劳驾各位知道的帮助下。。。

网友A:
那个是实验用的,每个月实验一次,看看是否灵活!以确保人身安全!

网友B:
线没有错。但是你总要把开关合上吧

网友B:
T是测试用的,按下去,模拟触电,看能否跳闸

网友C:
开关扳把推上去就有电了,如果推上就掉下来,就是有漏电或接线错误。拆下负载2根线,合上开关,按T钮,掉闸,开关就是好的;接上负载,合闸,合上就掉,负载漏电。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关扳把推上去就有电了,如果推上就掉下来,就是有漏电或接线错误。拆下负载2根线,合上开关,按T钮,掉闸,开关就是好的;接上负载,合闸,合上就掉,负载漏电。

网友E:
T键其实很少用,T代表“test”意思,你进线是从上级开关接过来的火线和零线,出线L(火线)是接1P开关,零线(N)直接接,这样才能取到漏电保护功能,一般线路出现短路或者漏电时漏电开关会跳起保护作用,这个在家用进线配电箱里面很常见,工业上使用漏电的较少。

网友F:
引用 网友C:
开关扳把推上去就有电了,如果推上就掉下来,就是有漏电或接线错误。拆下负载2根线,合上开关,按T钮,掉闸,开关就是好的;接上负载,合闸,合上就掉,负载漏电。接上后先测下电源有没有电,也可量下220Vg到没到开头上。不要被小问题给忽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E:
T键其实很少用,T代表“test”意思,你进线是从上级开关接过来的火线和零线,出线L(火线)是接1P开关,零线(N)直接接,这样才能取到漏电保护功能,一般线路出现短路或者漏电时漏电开关会跳起保护作用,这个在家用进线配电箱里面很常见,工业上使用漏电的较少。

网友H:
引用 网友C:
开关扳把推上去就有电了,如果推上就掉下来,就是有漏电或接线错误。拆下负载2根线,合上开关,按T钮,掉闸,开关就是好的;接上负载,合闸,合上就掉,负载漏电。

拆下负载,合不上闸,开关坏掉····这是1P+N的

网友I: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C:开关扳把推上去就有电了,如果推上就掉下来,就是有漏电或接线错误。拆下负载2根线,合上开关,按T钮,掉闸,开关就是好的;接上负载,合闸,合上就掉,负载漏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