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自己很自责............

楼主(2012-02-23):
  下午电动葫芦不会上。我去了,想着就是控制线断了一根,去了通电试车,果然不出我所料!遥控器换个位置就能上。判断控制器进线处断了。拆开一看...没有明显断线处,在试车.....中间的线一碰就好........这时有开始把线剥开..........结果还是没断!!我了个去用表量是不通,可就是找不到....真不好找啊。备用线也被用了,本想把急停按钮线调一下,想想不行........还是把我判断有问题的一截线斩断!全部重接也不多,就8根线....接完试车!!!!我汗颜了,同样的问题开始浮现..........

              这时我已经知道我判断错误了.......................就拿着遥控器继续换位置并且按上的按钮,更震惊的事发生了.........这神马破葫芦,因为上的太多纤维也是坏的,就一直上,当我发现的时候,小勾里的钢绳已经脱出小勾的轨道了........................我就一直一直弄,是在不好弄,明早又要用,果断放弃,因为我急了,急了什么都干不好........明天等着挨骂了...

        明早一早就去处理!其实我想说的是我是不是太笨了啊?这种现问题被我弄复杂了,后来想了一下,我就先改一根线,明天用完再处理也可以。。。。哎,顿时自卑了,我是不是不适合干电工?到底要怎么去学呢?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书本上学得到的,各种突发时间,各种因素,需要的是经验吧,哎.....有些时候真的是自己脑子不够用?插半天的东西,师傅过来两三下就OK!

          到底要怎么才能学好电工?我有点困惑了

网友A:
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书本上学得到的,各种突发时间,各种因素,需要的是经验吧.

l楼主说得太好了!顶你!加油。。

网友B:
别自责,每个电工都是这样过来的。多上论坛,多向别人请教,一定会很棒的,相信自己!

网友C:
慢慢学习吧,技术是慢慢提高的

网友D:
慢慢学习吧,技术是慢慢提高的

急不得

网友E:
急什么啊 慢慢来 急性子最好不要干电工这行。

网友F:
LZ不要自责,刚工作时错误是难免的,因为还不得要领。错误的工作方式造就了错误结果。你的错误就在于遇到问题凭空的想象,只是个正反车。而没有考虑到各互锁环节。

如何的纠正:对于不是非常熟悉的设备维修要领顺序。得到故障信息。。。查询控制图注意各控制环节原理(可能会没有图纸,这就要靠实际实践的经验控制方式走向)。。。思考圈定范围。。。观察设备元件外部现状(并确定停电还是带电)。。。着手测量或试验。。。确定故障元器件。。。着手修理。。。修理完成并试验。

这些环节哪一个都不能少,还不能颠倒。颠倒了思绪就会走偏甚至出现很大的错误。修理过程中免不了钻牛角尖,心要安稳不怕繁琐,懂得设使退出牛角尖。熟悉各种典型控制回路环节原理就是以后的经验,此时就是现场无图心里也有图。师傅的两三下就能一看就懂!不会越看越糊涂。

楼主:
对:欣欣向荣关于LZ不要自责,刚工作时错误是难免的,因为还不得要领。错误的工作方式造就了错误结果。你的错误就在于遇到问题凭空的想象,只是个正反车。而没有考虑到各互锁环节。如何的纠正:对于不是非常熟悉的设备维修要领顺序。得到故障信息。。。查询控制图注意各控制环节原理(可能会没有图纸,这就要靠实际实践的经验控制方式走向)。。。思考圈定范围。。。观察设备元件外部现状(并确定停电还是带电)。。。着手测量或试验。。。确定故障元器件。。。着手修理。。。修理完成并试验。这些环节哪一个都不能少,还不能颠倒。颠倒了思绪就会走偏甚至出现很大的错误。修理过程中免不了钻牛角尖,心要安稳不怕繁琐,懂得设使退出牛角尖。熟悉各种典型控制回路环节原理就是以后的经验,此时就是现场无图心里也有图。师傅的两三下就能一看就懂!不会越看越糊涂。内容的回复:

谢谢欣欣师父,我很认真的看了你的回复,确实,电气的东西来不得半点马虎,不管故障大小。以后会记住并身体力行。学到了。谢谢

楼主:
对:水中鱼关于有些东西真的不是书本上学得到的,各种突发时间,各种因素,需要的是经验吧.l楼主说得太好了!顶你!加油。。内容的回复:

一起努力,以后多多指教!

网友G:
这个别自责,干了几十年的高手一样干出这事来。故障是千奇百怪的,以后注意就是了

网友H:
“全部重接也不多,就8根线....接完试车!!!!我汗颜了”

1、维修最怕扩大故障;

2、故障一开始总是一点,二点都很少;

3、一定要通过询问、试车,弄清故障现象,确定故障部位,检测确诊故障点;

网友I:
我也一样但我不找到问题不会剥线的

网友J:
反思是好事情

网友K:
吃一堑,长一智,经验就是这么积累出来的

网友L:
能认识到就是进步啊……

网友M:
别自责,每个电工都是这样过来的,

吃一堑,长一智,经验就是这么积累出来的

网友N:
电工行当里有这么一说:越干胆子越小,干到老了,小小的开关都不敢合闸!其实并不是胆子小了,而是经历的太多太多,深知工作马虎的厉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