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固态继电器控制加热器输出功率问题

楼主(2012-02-24):
300W每个的阻性负载195个,均分为三组,由一台100kW发电机组供电,想利用智能仪表或计算机控制固态器通断占空比原理实现加热功率调节,使其能精确设定温度。问:1、固态继电器脉冲通断间隔最小可以为多少?会不会对发电机有不良影响?2、为防止负载因异外事故导致三相不平衡或短路,怎样设计电路?

网友A:
过零触发,零线会有电流,不大,不会影响发电机安全运行。选过零触发仪表+固态继电器+快熔。根据负载电压,选择三相星接或角接。

网友B:
用过零点固态继电器,最小间隔20ms,不会对发电机有影响。

防短路 熔断器 空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