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69期——关于变频器供电电源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一般情况下,变频器的供电电源均采用50Hz的市电。而这期擂台讨论一下变频器供电电源的问题。电工A遇到下面这样一个问题。

      要求:由于生产和工艺要求的需要,必须在一个由变频器驱动的11kW风机旁增加一个3kW的小电机,这个小电机和风机同时启动/停止,但这个小电机的频率需要单独调节。

      设备配置:目前变频器配置的是45kW的,共驱动3台11kW的风机,再增加一个3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11kW风机附近没有单相和三相电源,要布线的话,需要差不多80多米的线,而且还需要挖沟埋管(45KW变频器的线已经埋管敷设了),非常麻烦。

      解决设想:因此,电工A想到这么一招:增加一台3kW变频器来驱动小电机,不重新布线了。把45kW变频器的输出作为3kW变频器的输入。

      请对这一事件进行评论。

      继续上期擂台风格,和上期擂台一样,这期擂台,我不列问题,因为列问题怕束缚了大家的思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没有列问题要来求大家解答,只是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3月4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原理上说没问题。11KW电机无论在多少频率下运行,其电压的峰值不变,始终是560V,经3KW变频器整流、滤波仍然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的电压,3KW变频器可正常运行。不过,3KW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是怎么接的要注意,如果取自直流母线,就没问题了,取自R、S、T端就不行了。选ABB的公用母线变频器应该行,但是要加上整流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3KW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是怎么接的要注意,如果取自直流母线,就没问题了……

1、3KW电机给前接到交流母线不就更好了吗?!

2、3KW变频器输入端接11KW变频器的输出端,当然不能,因为11KW变频器低频低压时3KW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网友A 的回复内容:……3KW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是怎么接的要注意,如果取自直流母线,就没问题了……1、3KW电机给前接到交流母线不就更好了吗?!2、3KW变频器输入端接11KW变频器的输出端,当然不能,因为11KW变频器低频低压时3KW变频器不能正常工作;

???

网友D:
这样接线肯定是不行的,我观察过的变频器,采用V/F控制的情况下,在输出50Hz的时候,输出电压380V,25Hz的时候,输出电压190V,在10hZ的时候,输出电压只用76V。如果出现风机要求低速转动(10HZ),小电机要求高速转动(50hz)的情况下,小电机的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压在107V左右。这个时候如果输出为50Hz的话,电机的定子电压也为76V,达不到额定的转矩,电机出力不够。

网友A:
要看波形,看峰值。

网友E:
怎么这么乱?首先电工A的方法不行,其次2楼说法不对,不过刘老师的看法正确。但是题目使我有些困惑,如果能够接变频器输出,竟然不能接变频器的电源侧。很是不解!难道变频器尺寸大到竟有80米之远?

看来这个题目要讨论,不能拘于电工A的做法上。变频器是什么呀,聪明的,请告诉我,变频器能不能串接呢?

网友E:
重新看了一下标题,搞清楚了,原来变频器离风机很远(80米),在风机旁只有变频器输出线,没有电源线,那么刘老师的做法也不可行了,必须重新布电源线,由于3KW电机很小,应就近寻找电源,这种情况在工厂很普遍,但是80米之内竟然找不到电源倒是不多见。可能是由于风机要和增加的电机一起启动停止,实际这个问题可以在风机风道上安装一个风压开关,风机启动风压开关闭合,启动3KW电机变频器,停止时风压开关断开,3KW变频器停止。下面讨论将不再考虑电工A的实际情况,而对变频器本身能不能作为变频电源进行讨论。

网友F:
把3kW变频器的输入接到45kW变频器的输出端肯定不行。变频器的输出是峰值电压560V的调制矩形波,当低频输出时,峰值电压虽然还是560V,但有效值是按V/F比率输出,并不是额定值,所以3KW变频器会报警输入电源电压低,当45KW变频器较低速运行,3KW变频器连显示都没有,另外脉宽调制的矩形波陡峭的前后沿和直流成分对整流电路威胁严重。

既然布线难度大,可以把45KW变频器移到风机处,把原来变频器的输出电缆做电源电缆,也就是把交流电源引出来,把两台变频器都接到交流电源上即可。

网友A:
以上几位对整流、滤波好像不太熟,最好做个试验,看看结果。560V的窄脉冲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看看能否充到560V。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选变频器。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取自交流就不行,取自直流母线的才行。有几个品牌的变频器具有公用直流母线功能,变频器不带整流桥。但是,在使用时,必须加上整流桥、限流电阻、延时继电器,用这种变频器的目的是,其控制电源取自560V直流母线。

网友G:
引用 网友E:
怎么这么乱?首先电工A的方法不行,其次2楼说法不对,不过刘老师的看法正确。但是题目使我有些困惑,如果能够接变频器输出,竟然不能接变频器的电源侧。很是不解!难道变频器尺寸大到竟有80米之远?看来这个题目要讨论,不能拘于电工A的做法上。变频器是什么呀,聪明的,请告诉我,变频器能不能串接呢?

我也正纳闷呢,为什么不能在输入侧并联一下呢,求解啊

网友G: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的关键是选变频器。变频器的控制电源取自交流就不行,取自直流母线的才行。有几个品牌的变频器具有公用直流母线功能,变频器不带整流桥。但是,在使用时,必须加上整流桥、限流电阻、延时继电器,用这种变频器的目的是,其控制电源取自560V直流母线。

我还是没高清楚哪里有直流电源啊,
有直流电源那都好办,问题是哪个小电机还要频率单独调节,没有变频器好像真不行啊

网友G:
我想到办法了,把变频器的输出线改成电源线使用,再把变频器搬到那边去,哈哈,这样变频器效率也高多 了哈

网友A:
为什么不看好题目要求?

      题的意思是在11KW电机旁安装一台3KW的变频器,附近没电源,利用11KW电机的接线做3KW变频器的电源,11KW电机是由45KW变频器驱动的。

      明白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原理上说没问题。11KW电机无论在多少频率下运行,其电压的峰值不变,始终是560V,经3KW变频器整流、滤波仍然是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的电压,3KW变频器可正常运行。不过,3KW变频器内部控制电源是怎么接的要注意,如果取自直流母线,就没问题了,取自R、S、T端就不行了。选ABB的公用母线变频器应该行,但是要加上整流桥。

网友G:
仔细看了一下,弄清楚了,办法按李工的做法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E:
由于生产和工艺要求的需要,必须在一个由变频器驱动的11kW风机旁增加一个3kW的小电机,这个小电机和风机同时启动/停止,但这个小电机的频率需要单独调节。

      设备配置:目前变频器配置的是45kW的,共驱动3台11kW的风机,再增加一个3KW的电机是没有问题的。但这个11kW风机附近没有单相和三相电源,要布线的话,需要差不多80多米的线,而且还需要挖沟埋管(45KW变频器的线已经埋管敷设了),非常麻烦。

      解决设想:因此,电工A想到这么一招:增加一台3kW变频器来驱动小电机,不重新布线了。把45kW变频器的输出作为3kW变频器的输入。

45KW变频器输出拖动3个11KW电机,再加一个3KW电机没有问题,问题在于小电机还要独立调速。电工A想用变频器输出作为3KW电动机的变频器的三相电源输入,利用变频器3KW变频器进行单独调速在原理上就是错的(李纯绪:原理上说没问题。11KW电机无论在多少频率下运行,其电压的峰值不变,始终是560V,

首先,我们来看变频器输出是什么,如果采用电压型变频器,输出相电压是一个120度导通的交变方波信号,但是带几KHZ的PWM载波,如果没有脉宽调制,当然变频器不管输出频率输出电压都一样,有载波就不一样,所以我们说PWM调压调频一步完成。既然输出电压随频率变化而变化就不能作为下一级变频器输入。因为输入电压变化中间直流电压就变化,变频器的直流控制电压也不会稳定,控制电压不稳定变频器根本不能工作,谈什么作为交流输入呢?

更糟糕的是,调制波使电容短路,载流滤波的电压更低。变频器根本不可能获得稳定的控制电源,电工A的做法,原理上就不可行。

细致的思考你会发现:不管什么类型的变频器都不能串联使用。

网友E:
变频器都会标明输入相数(单项、或三相)以及输入电压有效值(如380VAC,峰值537VAC).其实还有一个隐含条件,即波形为正弦波,如果不是正弦波需要根据波形和傅立叶分析进行计算,来得到相应的转换系数。只要是正弦波,无论频率50HZ,还是5KHZ,原理上没有问题,只取决器件特性。为什么这么奇怪,主要是满足中间回路电压要求和控制电压要求。因为只要波形为正弦波,整流的变换系数都一样。

于是我们看一个电源能不能作为变频器电源,主要依据就是能不能满足中间回路直流电压和变频器工作的直流控制电压的要求。能,就可以!不能,就不可以!

(以上讨论以电压型PWM变频器为例,但是原则可以通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以上几位对整流、滤波好像不太熟,最好做个试验,看看结果。560V的窄脉冲通过二极管给电容充电,看看能否充到560V。

和李工讨论一种情况,假设一个周期是20毫秒,脉冲宽度为20微秒的一个单极性脉冲波对一个电容充电情况会如何?假设脉冲幅值为10V,电容电压会是多少?10V,5V?能够得到10V的期望电压吗?结论是根本就测量不出,你没法判定测量是否是实际值还是由于干扰引起的不确定数值。PWM调制电压的平均值取决于占空比,而不只与峰值有关。这一点可能不一定每个人都清楚,但是经验是对的。当变频器频率降低,输出电压就降低,这个电压作为变频器输入电压,整流后的中间回路电压过低,控制直流电压也不能稳定,变频器根本不能工作!

网友E:
关于变频器供电电源的问题,我们还需要讨论以下情形:

1、四象限变频器。我们知道通常情况下是直接取自交流电源。所以要根据交流电源的供应情况,来选择变频器。但是变频器本身是变流装置,对于普通的电压型变频器,如果不需要能量再生回馈电网的,没有频率要求,只有电压要求,但是对于四象限运行的变频器呢?根据原理来讲甚至需要按规定频率来使用,这取决于技术的具体细节。我声明对于这一点我不太确定。这是作为我对先前评论的一个补充,前面没有考虑这种情况。

2、假如变频器输入电源是三相,380VAC,那么在缺相,只有两相情形会怎样?我们知道这相当单相380VAC输入。整流桥又六个抬高的脉动波头,变成麦当劳,但是峰值是相同的,那么经过滤波电容,产生直流似乎差不了多少。这种情况似乎可以用于维修调试电源。轻载下甚至可以运行。

3、假如设备原装是3相,230VC变频器,但是手头没有,但是有功率相当的3相、380VAC变频器,那么一般情况可以替代,电机接法改为Y接法。

4、直流母线供电情况,这种情况是在整流桥输出加入电源,为什么这么做,一个主要好处可以共用一个制动单元,这样制动电阻和制动单元比单独配置容量要小。提高经济性。

5、一般为了减少变频器谐波的影响,在交流输入加电抗器。

6、对于谐波严重的设备,工段或车间有可能需要设置单独的变压器。

网友I:
可以将3KW的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并联到45KW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这样很简单的

网友J:
通用变频器经双极性调制后输出的相电压波形是一系列等高不等宽的脉冲方波,而合成后的线电压波形和经单极性调制后的脉冲方波形状样子差不多,问题的关键在于,这样一组在波形上“不连续的”,注意,是不连续的,再一次经过整流,那将会得到什么样的波形?波形平滑的三相正弦波经过整流和滤波可以得到近似稳定的直流电压,如果是时通时断的呢?可能就不是锯齿波了,很有可能是像长城城墙一样的“城垛子波”了。个人之见,若说错了,各位老师砖下留情。

网友K:
看波形,看峰值。可以将3KW的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并联到45KW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

楼主:
      可能我对擂台的内容没有描述得很清楚,在这里补充一下:45kW变频器拖动了3台11kW风机,而这3台风机成直线排列,间距有40米;是在离变频器最远的风机处增加一台3kW的变频器。

      因此,如果说可以把小变频器的电源搭在45kW变频器的直流母线上,那么也可以很方便的搭在进线电源上。所以电工A没有采取这个方案。

      本擂台在于讨论变频器选取供电电源的问题,因此后面两位说的“将3KW的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并联到45KW变频器的电源输入端”,是没错的,但就本擂台而言,答非所问,尽请理解!

楼主:
以下评奖并不代表奖项越高,说的就是完全正确的,旨在大家积极参与,尽请各位理解!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3名:

李纯绪        lcx_jia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tianheyi        tianheyi

三等奖(30积分)3名

刘志斌        binzhiliu

伐薪烂柯        mengde76

lookkan        lookka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