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交流异步电 机低速 过 温问题

楼主(2012-02-24):
由低压变频器驱动的交流异步电 机,如果长期在低 速条件下运行(如变频器输出仅1Hz),电机比较烫手。怎么解释?

网友A:
外加散热装置或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本身带有散热风扇).因为普通电动机在1Hz频率运行时,转速太低,散热风叶没有起到散热效果,而电动机电流较大,所以发热。

网友B:
 你是使用的变频电机吗?如果使用的变频电机,电机的散热风扇是单独的风机,电机应该不会烫手,而你使用的电机不是变频电机,是普通的异步电机,风扇在是同轴的扇叶,运行一段时间那就会烫手了,要解决最好是换为变频电机,同时使用单独的轴流风扇散热,临时解决就是加一个外部风扇给电机降温。

网友C:
旁边加一台散热风扇,保证散热良好。

网友D:
换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在这个条件下散热不够

网友E:
低速时风扇转速低,必须外加散热设备才行。

网友F:
变频器输出仅1Hz 时,普通电机在这个条件下散热不热才有问题呢

1,改为变频专用电机(伺服电机)

2,给电机加装另外的散热风机,且最好短时间低频运行

网友G:
引用 网友D:
换变频电机,普通电机在这个条件下散热不够

是这样,建议楼主还是换电机吧,

网友H:
普通电机可以用变频器控制,但不能长时间偏离工频运行,伺服电机成本会比变频电机高一些,建议楼主换个变频电机就行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A:
外加散热装置或用变频专用电动机(本身带有散热风扇).因为普通电动机在1Hz频率运行时,转速太低,散热风叶没有起到散热效果,而电动机电流较大,所以发热。

你要不索性用滑差电机,它是适应长期低速运转。

网友J:
可以换一个变频专用电机后,因为变频专用电机都带一个小风扇。小风扇的电源是另加的似的,也可以自行改装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