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青岛黄工”英威腾变频器矢量参数组设置

楼主(2012-02-24):
一台英威腾CHF100A-15G/18P的变频器,采用PID控制,控制15千瓦的罗茨风机,

感谢青岛黄工几次给予的帮助,现在变频器已基本在正常运行了,在未达到PID的给定值之前(我的是键盘预置PID给定,设定值为百分之20),有时候会突然从最高的运行频率下降到十几赫兹,然后又上升到最高运行频率,整个过程持续几秒钟,我选的V/F运行模式,因为我不知道S曲线时,矢量控制功能参数组(P3.00至P3.10)怎样设置,再次请教。

网友A:
S曲线,只是个启动的方式,就是风机水泵启动时候的一个特点,V/F控制,矢量控制是变频器的内部控制模式,针对电机的一种控制算法,二者没有必然的联系,S曲线仅仅作用于启动过程,我对这个牌子变频器具体设置不熟悉,还希望英威滕方面的高工给与补充。

网友A:
在未达到PID的给定值之前(我的是键盘预置PID给定,设定值为百分之20),有时候会突然从最高的运行频率下降到十几赫兹,然后又上升到最高运行频率,这个要看一看反馈信号情况,设定20%,反馈多少?是不是刚启动的时候反馈信号的一种震荡,如果设定值就是这么小,建议启动频率设置20HZ,小一点,免得出现这样的震荡。

网友A:
建议楼主和其他发贴咨询的朋友,不要这样指定某个人来询问,这样比较容易。。。。。。。。。。。。。。呵呵,你懂得,工控网很多高手在,一个人的回答难免片面,集思广益才是最好,最快的捷径,期盼用过英威滕的朋友给与实际操作方面的指导。

楼主:
说明书我看了很多遍,但有些问题不是看说明就能解决的,调试还要有实际应用的经验,不懂的问题不问,怕别人笑,明天还是不懂,永远不会懂。我为什么问青岛黄工,是因为他对我前面几个求助的贴子热心的解答了,当然我也相信有很多高手对英威腾的变频器很熟悉,希望给予我这个想入门的人一些帮助。下次发贴的时候我会注意的。

网友B:
说明书要多读几遍,一定要精读,我记得我刚毕业工作调试变频器的时候,说明书都被我看烂了。关键是一点,你看完了说明书,能真的理解吗?能真的做到前后对应吗?我感觉有点像高数一样,每章节都是紧密的扣在一起的,前一个章节为下一个章节打下基础,下一个章节是前一个章节的衍生,如果前后贯通,全能理解的话,应该差不多都懂了。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发现问题,要去想尽一切办法找出问题,在解决问题,这样你的提升是跨了一大步。就像你问的V/F和S曲线以及矢量控制的关系,我感觉你还应该精读说明书,前后贯通一下。

网友C:
如果选用V/F控制方式,就不要管矢量控制方式里面的参数了。这个    S曲线是一种在V/F模式下运行时的工作状态,你可以观察下.因为曲线运行方式还有好几种呢!每种都是不一样的。你可以试试!你可能PID的调节没有调好!你的宽度和幅度可能比较宽。如果只有变频器单独控制话,效果不是很好。你那边可能设置了最低运行频率!

楼主:
       我学习变频器,LG、SIEMENS、DANFFOS、三菱、佳乐(国产的)各用了两三个,首次用英威腾的,变频器有上百个参数,根据实际工艺要求,真正需要设置的重要参数只有几十个,其它都是默认值,说明书很厚,要从中挑出这几十个参数,而且知道怎样设置,并能根据现场的情况作出调整,我认为要能够理解操作说明书的内容,还是需要知识面很全面,有些变频器的参数,我虽然设置并调整达到了现场的运转要求,至今还不明白为什么要这样设置,遇到另一种变频器或工艺要求变化时,不能举一反三。我认为可能我是有些方面的基础知识还欠缺,应用的数量还太少了。我将我的设置情况发给大家看看,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污水站鼓风机英威腾变频器设定值

   工艺说明:使用15KW的罗茨风机向污水池通风供氧,污水池中安装溶解氧检测仪,量程0-20mg/L,溶解氧检测仪根据实际检测的溶解氧值,对应输出4-20MA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到AI2端子,通过变频器控制罗茨风机的转速,将污水池中的溶解氧需控制在4mg/L。
   以下是我设定的参数,现在变频器已基本在正常运行了,在运行的过程中,未达到PID的给定值之前(我设的是键盘预置PID给定,设定值为百分之20),有时候会突然从最高的运行频率下降到十几赫兹,然后又上升到最高运行频率,整个过程持续几秒钟,请各位看一下,我设定的参数有什么问题, 如果我想将P0.00设为1(无PG矢量控制),不采用V/F控制,可以吗?
P0.00设为1(无PG矢量控制)时,矢量控制功能参数组(P3.00至P3.10)怎样设置?
参数代码代码含义设定值备注
P0组基本功能组
P0.00速度控制模式选择0V/F控制
P0.01运行指令通道1端子通道指令
P0.02键盘及端子UP/DOWN设定默认0
P0.03最大输出频率50
P0.04运行频率上限50
P0.05运行频率下限15
P0.06键盘设定频率默认50
P0.07A频率指令选择6PID控制
P0.11加速时间010
P0.12减速时间08
P0.13运行方向选择0默认方向运行
P0.14载波频率设定4
P0.16电机参数自学习1
P0.17功能参数恢复默认0
P1组起停控制组
P1.00起动运行方式默认0
P1.01直接起动开始频率默认1.5
P1.02起动频率保持时间默认0
P1.05加减速方式选择0直线型
P1.06停机方式选择默认0
P1.12运行频率低于频率下限动作2休眠待机
P1.13休眠唤醒时间10s
P1.14停电再起动选择默认0禁止再起动
P1.16上电时端子功能选择默认0变频器上电后处于停机状态,
P2组电机参数组
P2.00变频器类型10:G型机,适用于恒转矩,适配电机功率比P型机小一档
1:P型机,风机水泵恒功率负载
P2.01电机额定功率15
P2.02电机额定频率50
P2.03电机额定转速1460
P2.04电机额定电压380
P2.05电机额定电流30.1
P2.06电机定子电阻0.26P2.06-P2.10在电机参数自学习结束后自动更新
P2.07电机转子电阻0.209
P2.08电机定、转子电感65.9
P2.09电机定、转子互感63.6
P2.10电机空载电流10.6
P4组V/F控制功能组
P4.00V/F曲线设定2设“2-4”适用于风机和水泵
P4.01转矩提升 先不设,按默认值试车看情况
P4.02转矩提升截止点
P4.10节能运行选择1适用于风机、泵类
P4.11  先不设,按默认值试车看情况
P4.12
P4.13
P5输入端子组
P5.00 默认0先不设,按默认值试车看情况
P5.01S1端子功能选择默认1正转运行
P5.10端子控制运行模式默认0两线控制,使能与方向统一
P5.17AI2下限值1V1V对应4毫安
P5.18AI2下限对应设定0℅
P5.19AI2上限值5V5V对应20毫安
P5.20AI2上限对应设定100℅
P5.21AI2输入滤波时间默认0.1S
P9PID控制组
P9.00PID给定源选择0键盘给定
P9.01键盘预置PID给定20反馈信号为溶解氧检测仪,量程0-20mg/L,溶解氧检测仪根据实际检测的溶解氧值,对应输出4-20MA的信号反馈给变频器到AI2端子,溶解氧需控制在4mg/L,量程为20mg/L,4/20=20℅
P9.02PID反馈源选择1模拟量通道AI2反馈
P9.03PID输出特性选择0当反馈信号大于PID的给定,变频器输出频率下降
P9.04比例增益Kp1
P9.05积分时间Ti10
P9.06微分时间Td0
Pb保护参数组
Pb.00输入缺相保护1允许
Pb.01输出缺相保护1允许
Pb.02电机过载保护选择1普通电机
Pb.03电机过载保护电流95(允许最大负载电流/变频器额定电流)/100
Pb.06过压失速保护1允许
Pb.08自动限流水平 P型机:120℅
Pb.12过转矩检测水平 P型机:120℅
1.控制板跳线说明:J16端子:I、GND短接AI2端子为模拟量电流0-20MA输入
2.S1端子的功能通过P5.01设定,设定为“1”时为正转(FWD)
3.未在上表中的参数按出厂默认值设置

网友D(2013-02-27):
加一下成本。加个压力表去控制的话,会简单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