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与变频器MM440 通讯USS指令使用???

楼主(2012-02-24):
S7-200中  USS指令里的USS Protocol Port 0  与USS Protocol Port 1有什么不同??

通讯时,我用第二个库里的指令能通讯控制变频器,但第一个库里的指令就不行,为什么啊??

还有就是USS-RPM-W具体怎么参数啊??比如说怎么读电压

殷切期待您的指点…………

网友A:
USS Protocol Port 0  与USS Protocol Port 1个人觉得你的S7-200模块带有两个通讯口PORT1和PORT2,具备的设置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

S7-200与变频器的USS通讯:

http://wenku.baidu.com/view/1f888c5277232f60ddcca1e1.html

S7-200怎样用USS协议来控制多台变频器的启停和速度,参考下面的例子来做——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LD/faq/F0111.pdf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faq/F0109.pdf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537.pdf

网友B:
参考一下

《S7-200与M440/M420/M430/G110之间的USS通讯》: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faq/F0109.pdf

《MM4变频器的USS通讯方案》: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faq/F0036.pdf

楼主:
引用 网友C:
Protocol Port 0  与USS Protocol Port 1个人觉得你的S7-200模块带有两个通讯口PORT1和PORT2,具备的设置可以参考下面的资料:S7-200与变频器的USS通讯:http://wenku.baidu.com/view/1f888c5277232f60ddcca1e1.htmlS7-200怎样用USS协议来控制多台变频器的启停和速度,参考下面的例子来做——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LD/faq/F0111.pdf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MC/faq/F0109.pdf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537.pdf

这位老师  请问EEPR为什么用SM0.0的常闭啊,这样的话,只要运行
PLC,EEPR不就得不到电了??    还有就是,DB ptr的数据VB600存的是什么数据,怎么确定这个数据啊

网友D(2012-11-14):
上面的资料很详细,正找呢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