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模块FR40R12KT3怎么判断好坏?

楼主(2012-02-24):
各位老师:请问模块FR40R12KT3怎么判断好坏?是变频器上用的。

网友A:
是什么变频器上使用的,还有出现了什么故障,这个是需要描述清楚的,一般变频器都有报警说明,按照那个查找问题就可以,还有集成模块,如果损坏严重的话,可以从外表看出来,有些看不出来,只能上机测试,通过更换备件判断。

楼主:
故障是合闸就打火,不能送电。是康沃的变频器!

网友B:
先对整个设备线路进行细密的检查,先排除变频器以外的安全隐患。然后拆下设备上的变频器,对变频器进行单独检查,对于合闸就打火,且不能送电,一般都是模块击穿造成开路现象。此时一般(必须的步骤)先对变频器主电路进行检查,对于模块的检查你懂的,百度搜索一大堆的检测方法。模块坏了直接换,还要检测驱动电路的好坏,如果驱动电路也没问题,那直接就接上电源和电机,直接空载调试,这时基本就结束了。不知道楼主是哪里人啊?做什么行业?我是江苏的,目前服务整个江苏苏北地区QQ 7266232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