刹车接线问题

楼主(2012-02-24):
     从 SEW 德国原装进口 的新电机刚换上的, 新电机刹车电压(AC380V)与原刹车电压(DV24V)不一样. ,为了方便接线,将原DC24V 线不用了, 直接从电机接线盒内端子取 AV380 V 电压接在刹车源模块上.  但是工作起来发现电机刹车滞后很多, 不能准确定位?

   请问有朋友遇到过类式的情况吗,这个如何处理

网友A:
看看刹车时380V是不是马上断,还是因为电弧原因断的时候滞后了点。

网友B:
估计原刹车控制有提前量,你可以加一继电器来控制刹车电机。

楼主:
前面PLC输出控制的电机接触器动断很快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