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Siemens)PLC
S7-200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我是用USB/PPI电缆通信的。急!!!请教各位大侠!在通信里双击刷新后出现:您必须使用(RS-232/USB)PPI多主站电缆在多主站或高级PPI网络上通信。这是怎么回事啊?不好意思啊!回帖的大侠!不注意把帖子删啦重发一遍还望赐教

网友:
设置PC/PG接口,PC/PPI cable(PPI)属性 ,本地连接 设置为USB 。试试

网友A:
应该设置为com口才对吧!

网友B:
我是用USB/PPI电缆通信的。急!!!请教各位大侠!

网友C:
你的电缆是山寨货。
不要勾选多主站选项。

网友D:
同意楼上的,
不是西门子原厂的就不要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