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助 S7-200与触摸屏连接线的图

楼主(2012-02-24):
连接线九针的和什么连接着??

触摸屏是步科MT4404T

网友A:
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哪种?描述的不清楚。

网友B:
楼主用的是西门子触摸屏吗?我用的是西门子的触摸屏,就用的DP接头连的,用紫色电缆两端各接一个DP接头,一端接PLC,另一端接触摸屏。

网友C:
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哪种?描述的不清楚。 如是SIEMENS触摸屏就直接用原装线连接就行

网友D: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触摸屏和S7-200的PLC的连接线是不同的,说明一下你的触摸屏品牌。

网友E:
请楼主告知触摸屏品牌及型号。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和S7-200的PLC的通信线是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网友F:
问题不明确,方法有很多!

网友G:
引用 网友D:
不同厂家不同型号的触摸屏和S7-200的PLC的连接线是不同的,说明一下你的触摸屏品牌。

楼主:
引用 网友H:
gongkong fendou关于请楼主告知触摸屏品牌及型号。不同品牌不同型号和S7-200的PLC的通信线是有不同的连接方式。

布科  MT4404T , 想知道连接触摸屏端口COM0与西门子之间的通讯线 ,其线的两头,九针是怎么连接的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哪种?描述的不清楚。 内容的回复:

布科  MT4404T触摸屏

楼主:
对:EBN战略军团-ww19830217关于你的触摸屏型号是哪种?描述的不清楚。 内容的回复:

步科 MT4404T

网友I:
看步科的说明手册,手册中应该会有连接设置说明的

网友J:
西门子这边是7+      8-  步科这边看一看接那颗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