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编程软件PLC不能读取程序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2-02-24):
我安装的三菱编程软件,PLC读取时能够连接,可以读取参数但是不能读取程序是怎么回事?请大家帮忙,谢谢!

网友A:
应该是数据线问题,质量太次了。

网友B:
具体有什么提示或是什么现象?

网友C:
换一根数据线,要么就是plc的传输口有问题了。

网友D:
不能够呀···不能够···如要在线协助,请楼主加我QQ4095383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