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下位机Modbus通讯 05功能码单线圈置位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1 上位机PC发送:01 05 08 75 FF 00 7D A5,此时对M117置位,05功能码为强制置位,M117的触点此时一直通吗?还是说仅仅是个瞬时的啊?

2 下图中,通过上位机发送使M119置位,(不考虑X21),该情况下Y6,有输出吗? 因为用WPLsoft软件在线对这段程序监测时,右键强制M119是没有反应的。

谢谢。

网友A:
强制信号当然是一直有了,看图此时应该有输出啊 。

网友B:
针对这句程序,强制M119,M119被置位,但反映在这段程序内的M119触点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此时若X21输入状态为OFF的话,Y6输出点应当接通并保持。

网友C:
引用 网友B:
针对这句程序,强制M119,M119被置位,但反映在这段程序内的M119触点仅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此时若X21输入状态为OFF的话,Y6输出点应当接通并保持。

是有输出的 !!!!!!

网友D:
樓主檢查下M119是否有其他地方一直被RST

网友E:
“01 05 08 75 FF 00 7D A5”

从你发送的数据,校验码=7D、A5?怎么看都不对,7D、A5即不是CRC,也不是LRC。

如果是CRC,应是9F、80,如果是LRC,应是7E,对应的ASCII是37、45。

也就是说,你的通讯未成功,M119就没动作!

楼主:
引用 网友F:
05 08 75 FF 00 7D A5”从你发送的数据,校验码=7D、A5?怎么看都不对,7D、A5即不是CRC,也不是LRC。如果是CRC,应是9F、80,如果是LRC,应是7E,对应的ASCII是37、45。也就是说,你的通讯未成功,M119就没动作!

是笔误。用的是CRC,是您说的9F 80.

楼主:
 谢谢各位。如果用上位机用下载PLC程序的下载线,与台达EH2 PLC相连时,上位机用WPLsoft软件在线对图示的程序监测时,右键单击强制M119,Y6是没有输出的。  所以确认下,在上位机上采用串口通讯发功能码的形式,Y6是不是有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