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plc编程

楼主(2012-02-24):
新手刚上路,请教各位大侠帮忙编写一个S7-200的程序  : 两块磷酸根表检测磷酸根离子含量,并将检测到的磷酸根离子5-15mg/L转换成电流信号输出至PLC,现有三台计量泵两用一备并各配一台变频器(接受PLC输出的4-20mA信号),控制要求:磷酸根含量在5-15mg/L范围内计量泵运行,在低于5mg/L及高于15mg/L时计量泵停   望各位大侠不吝赐教  O(∩_∩)O谢谢

网友A:
就把5-15对应的电流信号送到PLC,在程序中经过相应的转换,再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超出范围时就送出一个4mA就行了,如果需要切断泵的启动,也可以输出停泵指令。

楼主:
对:CSUNXY62关于就把5-15对应的电流信号送到PLC,在程序中经过相应的转换,再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超出范围时就送出一个4mA就行了,如果需要切断泵的启动,也可以输出停泵指令。 内容的回复:

谢谢提供思路,不过能否帮我编一下程序 好学习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回复内容:对:CSUNXY62关于就把5-15对应的电流信号送到PLC,在程序中经过相应的转换,再用比较指令进行比较,超出范围时就送出一个4mA就行了,如果需要切断泵的启动,也可以输出停泵指令。 内容的回复:谢谢提供思路,不过能否帮我编一下程序 好学习学习

这个建议楼主,还是按照别人的思路去自己动手吧,要不然你怎么进步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