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主机三角形接法后主机发出的 低频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4):
变频器接主机三角形接法后主机发出的 低频噪音如何解决

网友A:
提高载波频率,可以降低电机的噪音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提高载波频率,可以降低电机的噪音

此法有可能引起干扰增大  互为矛盾的事情,楼主自酌

网友C:
1、电机“三角形接法”,对正弦交流电没有环流的问题;

2、但是对于变频器输出的PWM波形的电压电流,会有很大的环流,致电机发热损耗严重;

3、建议电机三角形接法时,变频器输出端一定要加输出电抗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