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主机三角形接法后主机发出的 低频噪音如何解决

楼主(2012-02-24):
变频器接主机三角形接法后主机发出的 低频噪音如何解决

网友A:
变频器的噪声主要由三部分组成:1、电磁噪声,这种噪声可以通过调整变频器的载频来降低,2、机械振动,可以加强固定设备,3、散热风声

楼主可以判断下低频噪声的来源是何处,然后又针对性的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