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什么样的测电笔比较好?

楼主(2012-02-24):
作为一名电工,测电笔是我们最常用的工具,也是随身携带的,它不仅用来测量还有时当镙丝刀用。所以笔头总是容易断,有那位师傅推荐一款。谢谢!··········大量买购。

网友A:
如果用来做螺丝刀使用建议你买质量好一点,如世达、史丹利的电笔都还不错,也有更高端的魏德米勒专业工具一支电笔上百块,不过质量很好,建议拧东西的时候还是使用螺丝刀,有些端子紧使用电笔容易损坏。

网友B:
世达,有一支数显测电笔,使用起来还不错。

网友C:
世达的就行啊,很好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如果用来做螺丝刀使用建议你买质量好一点,如世达、史丹利的电笔都还不错,也有更高端的魏德米勒专业工具一支电笔上百块,不过质量很好,建议拧东西的时候还是使用螺丝刀,有些端子紧使用电笔容易损坏。

网友E:
用1块钱一只的电笔的人路过。。。。。。

网友F:
电笔我到是随身带的,最偏易的最常用,坏了也不可惜,换一只就是.

网友G:
我用世达的··头还不错·以前用一块钱的锁个通讯线就断··诶

网友H:
用3元钱的飘过,一直很好用

物美价廉

楼主:
谢谢大家!我个人认为还是要用好一点的电笔,当然是要在自己承受价格内。有一把好的工具,才能干出一份精致的活。

网友I:
老式的氖管电笔就不错,建议将笔头磨尖锐,只做测电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