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助解决电流信号接入dcs问题

楼主(2012-02-24):
一分析仪输出4-20ma信号接到数显表上显示正常,接入dcs中显示最大。用信号发生器加信号dcs显示正常。请各位帮忙指出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原来显示正常吗?如果是初次使用就这样,那就是分析仪与DCS系统模块不配套,因为分析仪输出回路对负载是有要求的,数显表与DCS系统模块的输入电阻是不一样的。可以在二者之间加一信号隔离器。如果原来显示正常,那原因就多一些了,比如:线路干扰、信号线屏蔽不能良好接地、分析仪输出信号至DCS系统模块有接地现象、分析仪输出回路问题等,要进行细致检查,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B:
不知道是不是dcs的量程有问题

如果不是本安的加个安全栅

网友C:
线路干扰、信号线屏蔽不能良好接地、分析仪输出信号至DCS系统模块有接地现象、分析仪输出回路问题,

dcs模块输入信号类型不匹配(如输入是四线制,而硬件设置为两线制的)要进行细致检查,一项一项排除

网友D:
当你将分析仪接入DCS的时候,把电流表串在回路里面显示多少??

网友E:
引用 网友D:
当你将分析仪接入DCS的时候,把电流表串在回路里面显示多少??

网友E:
有可能中间有干扰信号进入。

网友F(2012-06-15):
引用 网友E:
有可能中间有干扰信号进入。

网友G(2012-08-01):
从表述的现象来看,分析仪本身没问题,DCS模块也没问题,是否分析仪输出端(4-20mA)接至DCS模块间回路接错线,也有可能接入4-20mA信号时,DCS参数设置有错所致,请从回路到组态全面检查一下。

网友H:
对,应该是DCS里面的量程没写好,信号只要是4-20MA就行

网友I:
信号传输远受到干扰所致。加模拟量光纤中继器吧!

网友J(2012-10-24):
对:jkwh999关于信号传输远受到干扰所致。加模拟量光纤中继器吧!内容的回复:

销售,无处不在,货,包治百病

楼主:
谢谢各位热心帮助,问题已经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