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 7.0多语言版无法创建项目

楼主(2012-02-24):
刚刚安装的WINCC 7.0  创建新项目时,出现两个错误:  1. System-Diagnose RT已停止工作   2. User Context Surrogate for WinCC已停止工作.  然后,就说Cannot open/create WinCC project-Project Manager can‘t statr basis application XREF.

但是,在Automation License Manager里面,missing license key里面什么也没有。

请问各位应该如何处理啊?

谢谢!!!

网友A:
我有视屏教学,QQ:469767073

网友B:
授权有问题,你是不是没安装授权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授权有问题,你是不是没安装授权呀?

我就是用 Simatic_EKB_Install_2009_04_04.EXE 安装了所有的KEY。。

就不知道该如何操作了

网友D:
我原来也遇到过这个问题,后来发现时360的原因。。。。。

网友E(2014-12-16):
ccctrls.dll    7.0sp3文件有没发一个各位同仁

网友F:
我用7.2才遇到这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