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三极管控制

楼主(2012-02-24):
  哪位大哥能帮忙教教我这个晶体三极管 电路控制。。。我看书上 就一直搞不明白带负载的时候 交流电的走向。。哪个大哥能上个图讲解一下

网友A:
找本模拟电路的好教材。应该有详解。

网友B:
1.1 NPNPNP的区别

NPNPNP主要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

NPN是用BE的电流(IB)控制CE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VC>VB>VE

PNP是用EB的电流(IB)控制EC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VC<VB<VE

1.2 NPNPNP作为开关的使用

三极管做开关时,工作在截至和饱和两个状态。一般是通过控制三极管的基极电压Ub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

1  NPNPNP

工作状态

PNP

NPN

截止

Ueb<Uon

Ube<Uon

Ub>Uc

Uc>Ub

放大

Ueb>Uon

Ube>Uon

Ub>Uc

Uc>Ub

饱和

Ueb>Uon

Ube>Uon

Ub<Uc

Uc<Ub

   2  NPNPNP的工作状态及条件

    如上 1所示,对于NPN来说,使Ube<Uon,三极管断开,Ube>Uon,三极管导通,其中一般Ue接地,则只需控制Ub,使Ub>Uon即可使之导通。

对于PNP来说,使Ueb<Uon,三极管断开,Ueb>Uon,三极管导通,其中一般Uc接地,所以要使三极管导通既要控制Ue又要控制Ub使Ueb>Uon才行。所以一般是Ue为某个固定电压值,只通过控制Ub来就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

对比NPNPNP可知:NPN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接地端使用,如2 里面Q6 PNP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电源端使用,如3

我们一般使用芯片I/O口来控制LED灯,I/O口的逻辑电平一般为高电平3 V左右,低电平为0.3V左右。因此可以直接控制NPN管开关,如 2 里面的Q6;一般不直接控制PNP管,如 3。我们前控板设计LED的控制电路采用如下2NPN三极管对地较为合适,并且双色灯最好是使用共阳双色灯。

以双色灯的控制为例,如下 2所示

2  双色灯的控制

2 Q6,Q4是放在发光二极管的接地端只需要Ub>0.7V即可导通。

3  电源的控制

3Q35就放在电源端,E为固定12V,只需控制B极来导通三极管。

以下是普遍用法:

NPN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a.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b.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c.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d.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1.3 三极管使用时钳制电压的问题、

4  电源的控制

    如上 4POWER_UP与三极管b极之间必须要串个电阻,否则当三极管导通后,POWER_UP位置电压会被钳制在0.7V,设计时候应当注意。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1 NPN与PNP的区别 NPN和PNP主要是电流方向和电压正负不同。NPN是用B—E的电流(IB)控制C—E的电流(IC),E极电位最低,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高,即VC>VB>VE。PNP是用E—B的电流(IB)控制E—C的电流(IC),E极电位最高,且正常放大时通常C极电位最低,即VCUcUc>Ub放大Ueb>UonUbe>UonUb>UcUc>Ub饱和Ueb>UonUbe>UonUbUon,三极管导通,其中一般Ue接地,则只需控制Ub,使Ub>Uon即可使之导通。对于PNP来说,使UebUon,三极管导通,其中一般Uc接地,所以要使三极管导通既要控制Ue又要控制Ub使Ueb>Uon才行。所以一般是Ue为某个固定电压值,只通过控制Ub来就可以控制三极管的导通与断开。对比NPN与PNP可知:NPN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接地端使用,如图2 里面Q6; PNP做开关时,适合放在电路的电源端使用,如图3。我们一般使用芯片I/O口来控制LED灯,I/O口的逻辑电平一般为高电平3 V左右,低电平为0.3V左右。因此可以直接控制NPN管开关,如 图2 里面的Q6;一般不直接控制PNP管,如 图3。我们前控板设计LED的控制电路采用如下图2的NPN三极管对地较为合适,并且双色灯最好是使用共阳双色灯。以双色灯的控制为例,如下 图2所示图2  双色灯的控制图2 中Q6,Q4是放在发光二极管的接地端只需要Ub>0.7V即可导通。图3  电源的控制图3中Q35就放在电源端,E为固定12V,只需控制B极来导通三极管。 以下是普遍用法:NPN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低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 PNP基极高电压.集电极与发射极开路,也就是不工作。如果基极加低电位,集电极与发射极短路。 a.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npn。 b.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低电平时,首选择pnp。 c.如果输入一个低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npn。 d.如果输入一个高电平,而输出需要一个高电平时,首选择pnp。 1.3 三极管使用时钳制电压的问题、    图4  电源的控制     如上 图4,在POWER_UP与三极管b极之间必须要串个电阻,否则当三极管导通后,POWER_UP位置电压会被钳制在0.7V,设计时候应当注意。

网友D:
“我看书上 就一直搞不明白带负载的时候 交流电的走向。。”

晶体管输出只能用直流供电,不允许接交流电!故搞不明白交流电的走向就对了!把基础打好比什么都重要。

网友E:
晶体管的静态工作点知道吧?以静态工作点为X轴,集电极的电流在静态工作点的上下变化,就形成你说的交流信号。如果静态工作点为零,集电极的输出就是信号的正半周,但是是反相的。

开始真没弄明白你的问题。

网友F:
一般直流电用开关三极管!交流电用可控硅!!

网友E:
对:zhanziling关于一般直流电用开关三极管!交流电用可控硅!!内容的回复:

用可控硅去放大无线电信号?1MHz?1GHz?行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