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300程序上载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本人想将西门子300 plc的程序上载到电脑里面去 可是不知道怎么操作 ?

求解释

网友A:
步骤一:设置通讯方式,采用简单的MPI通讯,把plc和你的计算机用通讯线连接好后,在选择开始-simatic-step7-设置pg-pc接口打开后,设置通讯参数,并进行通讯诊断,诊断通讯无误。
步骤二:打开step7项目编辑器manger后,新建一个空项目
步骤三:点击PLC-上传到pg(upload to PG)
步骤四:出现对话框,选择你要上传的站内内容,如是一个话,你就选择你通讯诊断的地址相同就好了,要是多站的话要搞清楚对应的站地址在选择上传
步骤五:点击上传,就上用户程序、系统程序和硬件组态,但是所有程序段都是没有注释的。
整个步骤基本如上,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B:
1, 同意1楼的操作

2,在你准备上传程序前准备好连接线等硬件和 S7软件

3,建立PG与 PLC 的通讯后在S7软件中打开 PLC UPDATA 上传程序到PG就行。

4,建议先看看 S7 300的深入浅出 一书,http://www.gongkong.com/webpage/datum/201107/2011070510470700001.htm

网友C:
去看看软件编程手册里面的介绍

网友D:
看你是用的是什么方式连接300PLC的

网友E:
硬件和软件要求:1、编程电缆、电脑安装STEP7软件。

首先要设置PLC与PG的通讯方式.
 .在 SET PG/PC里面设置好。
. 在STEP7中,建立一个新的项目 (为空)
. 点击 PLC  UPload station to PG
. 在出现对话框中,选择机架号  为0 设定 插槽号 2(一般设定)
. 选择通讯的地址,一般也为2。
即可。
“将站点上传到PG”是将整个站硬件组态和软件程序全部上载 。

网友E: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的PC和300的哪个口相连进行通信的,不同型号的300有不同的通信口,但都会有MPI口,有的有DP口,有的以太网口(即PN口);确定好通信方式(也就是通信协议)后,在step7中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设置PG/PC接口(很重要,很多时候通信不上就是PG/PC接口设置的不正确):菜单栏中“选项(options)”最下边的“设置PG/PC接口”,在窗口中选择你用到的通信方式,然后在属性(properties)中设置波特率,完成后确定退出;在上载之前你最好先测试一下通信是否正常,看看能不能扫描到300,设置PG/PC接口中可以,“PLC”选项中也可以,能扫描到再上载:PLC菜单下选择Upload Station to PG,PLC->Upload Station to PG...->Rack选0, Slot选2.点VIEW显示CPU后点OK.

详细可参考:
手册《使用STEP 7编程》19章下载和上传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manual/1019-1.pdf

网友F:
引用 网友E:
首先你要先确定你的PC和300的哪个口相连进行通信的,不同型号的300有不同的通信口,但都会有MPI口,有的有DP口,有的以太网口(即PN口);确定好通信方式(也就是通信协议)后,在step7中新建一个空白的项目,然后设置PG/PC接口(很重要,很多时候通信不上就是PG/PC接口设置的不正确):菜单栏中“选项(options)”最下边的“设置PG/PC接口”,在窗口中选择你用到的通信方式,然后在属性(properties)中设置波特率,完成后确定退出;在上载之前你最好先测试一下通信是否正常,看看能不能扫描到300,设置PG/PC接口中可以,“PLC”选项中也可以,能扫描到再上载:PLC菜单下选择Upload Station to PG,PLC->Upload Station to PG...->Rack选0, Slot选2.点VIEW显示CPU后点OK.详细可参考:手册《使用STEP 7编程》19章下载和上传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manual/1019-1.pdf

楼主:
谢谢 各位大侠,我用的是以太网上载,现在已经解决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