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S7-200 建立数组,然后查地址的方法问题

楼主(2012-02-24):
最近在设计一个控制算法,需要把一些数据提前做成数组(矩阵)的方式先存储下来,然后在CPU工作过程中,根据实时数据查询二维数组,我已经想到了用间接寻址的方法(基址+偏移量),涉及到指针操作,但是我如何才能获得我存储数组的第一个单元的地址,也就是基址呢?假如首存储单元就是VB0,以后的连续存储,VB1,VB2...

   在STL语言环境下可以用取地址符‘&’,解决,但是如何才能在梯形图中实现呢?

网友A:
464960494 加我QQ我告诉你

网友B:
使用加法就可以,使用字节寻址就加1,字寻址就加2,双字寻址加4

网友C:
从实际程序中截取几段,供你参考:

1、确定数据区首址:将首地址送入VD90

2、将指针地址(*VD90)的内容送入存储区(VB350)

3、送数完毕后,指针地址加1(VD90加1),为下一次送数做好准备工作

网友D:
楼上统统正解。

“&”这个玩意在梯形图里照样可以使用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楼上统统正解。“&”这个玩意在梯形图里照样可以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