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ACON NXL系列变频器的问题

楼主(2012-02-24):
  一圆盘喂料机通过变频控制,后来改成了两台振动器,11KW,

      远程电脑显示设备故障,去到变频器处显示fault,然后复位后再次启动,启动不到5分钟,变频器又跳了。故障代码记不清了,操作人员说好像代码是F0025,还是2.5,查阅说明书后故障代码都是整数,没有小数,而且它每个代码就是一个问题,并没有分出子故障原因......有些疑惑,最后启动时,远程显示设备正常,但是电机不工作,检查后,振动器完好。明天去看看代码。想先请教下通过这些现象能不能有个大体框架去排除故障

网友A:
这款变频器我没使用过,不过变频器故障大多过流。振动机马达轴承座最容易磨损引起走外圆使得转子偏心过流。

楼主:
对:lulimingluliming关于这款变频器我没使用过,不过变频器故障大多过流。振动机马达轴承座最容易磨损引起走外圆使得转子偏心过流。内容的回复:
 历史故障显示为电机温度高和过流,我把最小频率从0慢慢调到23Hz然后锁定后,转速1440,远程启动震动明显增大,3S内启动到23Hz的频率,但是下料以后又变小了.....困惑啊困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