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改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问题

楼主(2012-02-24):
12台90kW变频器分别驱动12个电机带减速机,可以近似认为是刚性连接,用的是带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其中部分编码器线路损坏,维修困难。现打算改成无编码器速度反馈的矢量控制。
初步方案如下:
【传动部分断电
P576、P577、P578、P579、P580、P581、P590归零;
P362=P363=P364=12   参数标号1的数据拷贝到标号2 ;
P578=1,P579=0,激活第二组参数;
p100.2=3 无编码器的矢量控制 ;
p130.2=10 不用编码器;
(P101-P113是否还需要,电机各种参数)
 P115=1优化 (=3完全辨识)         】
现在弄了一个电机空载,想进行电机完全辨识,AFE的P554=1010,启动AFE,然后逆变器这边P115=3后按启动键啥的都没反应,最后总是报F114.请问逆变器这边需要些什么设置来起动电机啊?
ps 还有一个电机的温度传感部分故障,变频器上显示温度永远是200度,想甩掉温度检测部分,请教最简单的设置办法。
答:你做优化的时候AFE启动了吗?不启动应该你按逆变器的启动报F002。如果AFE启动了说明你逆变器的控制字的来源不对。做优化的时候应该是拆掉机械设备的,我觉得12个电机拖动的轴负载不可能忽略不计,所以你单台不能做。做优化的时候电机是要启动的,你不可能12台同时做P115=3的优化。
现在建议你这么做,将机械轴拆除,激活第二套参数,P554=5(切换到面板控制)P561=1(使能先强制1),当然你的P555~P560无论你连接什么都必须保证他的值是1,如果不是1,不影响的话可以做优化的时候强制1。以上全是逆变器的设置。整流你启动就可以了。P554=1010就是面板启动。
第二个问题关于温度,你显示200说明你的测温部分有问题,你仔细检查一下接线,可以测量一下测温元器件的电阻,不知道什么是正常的就全部量一下,你就可以从12台电机中找到规律。如果保证电机温度不需要监控的话,可以直接关闭P380=0,P390=0 ,功能图490,关闭这个以后电机测温是失效的,不建议你这么做,你可以把心思放在为什么显示不正常,检查线路,检查测温元器件。

1.首先,你为什么要使用第二套参数组呢,最简单的方法,仍然使用第一套参数组,只需改动如下两个参数即可实现无编码器矢量控制:P100.1=3,;P130.1=10。
2.如果保留第一套参数组不变,使用第二套参数组之前,你必须事先弄明白“电机数据组”、“BICO数据组”以及“功能数据组”的含义。在你这个运用中,只需切换“电机数据组”即可。需改动的参数如下:
1)P578=1;激活第二套电机数据组
2)P362=12;将第一套电机数据组拷贝到第二套电机数据组
2)P100.2=3 不带测速机
3)P130.2=10 不带测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