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务讨论
施耐德变频器312怎么切换操作器与外接电位器控制

楼主(2012-02-24):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来用的31型,,采用的凸轮控制器,原来频率设成10HZ,20HZ,35HZ,50HZ,换成312后,只有10HZ,20HZ了,重新设后,将变成了在操作器上控制,不能再外接凸轮控制了,现在要怎么设置参数

网友:
这个就要看说明书啦,上面有模式切换,楼主仔细看看说明书吧

网友A:
在STT中有SP1=10,SP2=20,SP3=35,SP4=50.多段速控制,给定修改CTL\FR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