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在线路上并联节电器可以省电10%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2-02-25):
 关于在线路上并联节电器可以省电10%的一些问题

刘老师,看到您的帖子,我有一些疑问,您就以电动机的有功功率和无功功率给我解释,好吗。在线路中并联所谓的“节电器”。为什么可以使电能计量表的现实的动率数值下降,电流降低,按照电能计量表所显示的看,节电器是有效果的。在并联节电器的线路前边,我接一个机械的电能表,做实验。在机械电能表上短时间反映不是很明显,可是长时间的运转还是有效果的。虽然不能节电30%,可是也是有节电效果的。您能给解释一下是怎样节电的吗?

     我做实验,基本节电6-10%。

回复如下:

1、举例说,异步电机的电流是10A,供电线路电阻是0.1欧姆,线路压降是1V;
2、有功电流是8A,无功电流是6A,功率因数0.8;
3、就地并联补偿电容电流为6A,这样电机工作需要的6A感性无功电流就由电容提供,电源与电机之间的电流只有有功电流8A;
4、这样,就地并联补偿后电源提供给电机的电流只有8A了,线路的损耗压降由1V减小到0.8V;
5、这样,电源就节约了2A的电流容量,可以多带2A电流容量的其它负载;
6、如果不是一个电机,而是由十个发电厂构成的一个电网系统,功率因数由0.8提高到1,就可以腾出两个发电厂的容量提供给别的地区供电;
7、而线路损耗也减小了1/5;
8、所以并联电容器补偿提高功率因数,主要是节约了发、输、配供电的容量,减小的是线路损耗;
9、要说节电,就是节了线路损耗功率的1/5。

网友A:
节电器……

即使是和核电站,这2.5平方的引线能提供多少能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