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脉冲频率为0还能走

楼主(2012-02-25):
我目前改造一台磨床,用三菱FX1N40MT控制步进电机进刀,用DRVI指令

当我把脉冲频率设置为零后步进电机还能缓慢移动,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

哪位大侠行行好告诉我吧

网友A:
通常不是由PLC给驱动发指令脉冲 么 ?驱动再进行细分和转换么

网友B:
脉冲接口不“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样解决呢

网友B:
PLC的输出信号规格,步进驱动器的输入信号规格各自如何? 信号电压、电流是否匹配?

楼主:
对:波恩关于PLC的输出信号规格,步进驱动器的输入信号规格各自如何? 信号电压、电流是否匹配?    内容的回复:

步进控制输入电压5V,应该没问题,我怀疑是步进驱动器问题,

我买的是淘宝上的时代超群步进电机,86二相步进,不知

你用过没有,应该买品牌的,买了个杂牌货,不过精度能达到要求

网友B:
怀疑步进驱动器有问题,就去咨询其原厂。

步进的输入是否为光耦结构,要求的驱动电流是多少? 从PLC过来的信号是否能满足步进的输入要求。

网友D:
对:老狼请客关于回复内容:对:波恩关于脉冲接口不“干净”! 内容的回复:怎么样解决呢内容的回复:

正规的做法,用双绞线,用屏蔽线,屏蔽层接地。

常规的做法,用双绞线,用屏蔽线。

网友:
建议首先用示波器看看你的脉冲波形。然后再说。

网友E:
等他不正常慢行的时候卸掉PLC的脉冲信号线看它还转不转,就这么简单!

网友F:
步进电机收到的脉冲信号是由步进驱动器输出的,像你刚才所说的 应该是属于驱动器的问题!!

网友G(2012-04-15):
给个简单的分辨方法,将步进电机驱动器的脉冲输入端悬空。看看还有没有该现象。没有的话就是输入问题,还有的话就是步进驱动问题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