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modbus从站设置

楼主(2012-02-25):
小弟要做一个台达modbus从站设置,不值14ss的RS485接口是否支持modbus协议?台达的从站该怎么设置,编程中要设置哪些参数?求教!

网友A:
14SS上有RS485的口的话 就支持modbus协议,要在程序中定义通讯的站号,协议就可以了,详细的可以参考台达的手册上,有例子!!

楼主:
还是谢谢,我已经找到了

楼主:
只需设置通讯模式,站地址,即可用组态软件通过485口读取输出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