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K120S中继电器用法

楼主(2012-02-25):
请问这是什么意思?程序中只这一个L1,别的在方没有出现

网友A:
也可能没用的程序没删除

网友B:
发全部的程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全部的程序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在程序里只有这一个L1出现,还与别的也有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D:
米兰关于 也可能没用的程序没删除

别的地方有L2的了使用,和M继电器用法差不多,L和M可以代替使用吗?

网友E:
你的设备是不是有触摸屏  有可能是是触摸屏上的指示灯开关和M是一样的

网友F:
连接继电器,好像与通信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