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P170连不上西门子S7-200?

楼主(2012-02-25):
西门子的TP170触摸屏一直连接不上S7-200,屏上一直显示连接中?什么原因啊?

网友A:
检查一下PLC与TP170之间的通讯设置,比如:端口、地址、通讯速率等是否对应。

你用的是什么连接方式?

检查一下连接电缆。

同一楼上的,检查一下TP170设置与PLC设置是否一致

网友B:
应该是设置问题,看看端口是否被占用了?

楼主:
估计是端口坏了,原来一直用的好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