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60-ZK系列变频器在EVA发泡机上的应用

楼主(2012-02-25):
AC60-ZK系列变频器在EVA发泡机上的应用

EVA成型机系全自动圆盘转向一次注射成型机械,采用先进的电脑控制系统,适应制鞋工业及其它EVA发泡产品的制作生产.,其结构采用直列式,占地面积较小,操作方便,大大降低产品成本

直列式EVA射出发泡成型机可生产EVA高发泡运动鞋中底、轻便鞋大底(MD)、拖鞋及各式EVA发泡产品。
EVA成型机主要特点:
1、合模系统采用液压气动相结合,高性能开合模设计,四只平衡油缸均衡分布,合模压力达到200T,确保产品生产质量。
2、控制系统采用工业电脑、PLC相结合,使用网络化管理,实现远程控制维护,使整个控制系统功能更加强大。
3、注射系统采用高响应比例控制阀,结合注塞式定量泵,使注射量精度控制在2‰±,确保产品质量稳定,提高生产效益
4、温控系统采用远程数字控制模块,抗干扰能力强,温度控制精度达到0.3±,使产品减少温度引起的尺寸偏差。
5、双射枪移动系统使用线型滑轨,移位迅速,定位精确每站具有2模,每模可独立注射,左右模具可以任意掉换注射,可实现先到优先弹性运用,使生产量大大提高。
二、工作原理及其组成部分
EVA成型机注塑过程一般分为以下步骤:锁模→注射保压→熔胶加料→冷却定型→开模顶针。每一动作的完成都有时间、压力、速度、位置等几个参数的精妙配合,也就是说在某一位置的位移都有相应的压力和速度,且在不同的位置和时间内其压力和速度都是可变的。
EVA成型机变频节能原理
EVA成型机是采用定量泵供油的,注塑过程的各个动作对速度、压力的要求也不一样,它是通过注塑机的比例阀采用溢流调节的方式将多余的油旁路流回油箱,在 整个过程中,马达的转速是不变的,故供油量也是固定的,而由于执行动作是间隙性的,也并不可能是满负载的,因此定量供油就有很大的浪费空间,据实测至少有 30%左右。变频节能正是针对这一浪费空间,实时检测来自EVA成型机数控系统的比例压力和比例流量信号,适时调整各个工况动作所需的马达转速(即流量调 节),让泵出的流量和压力,刚好能满足系统的需要,而在非动作状态时(主要是在冷却状态),让马达停止运行,这样节能空间就进一步地增大了,一般系统由两 台油泵马达组成,油路独立。一台油泵控制各站点模具开合,另一台油泵控制双射枪射胶及位移。故对EVA成型机机进行变频节能改造能够带来巨大的节能效果。
变频调速节能装置的控制系统
AC60ZK系列变频器能根据负载变化改变输出电压,可根据实际机台运行情况自设定独特的拐点曲线来优化油泵电机效率。变频器实时检测来自EVA成型机电 脑板给出的压力及流量信号,EVA成型机压力或流量信号是0~1A,经内部处理后,输出不同的频率,调节马达转速,即:输出功率与压力和流量同步自动跟踪 控制,相当于定量泵变成了节能型的变量泵,原液压系统与整机运行所需功率匹配,消除了原系统的高压溢流能量的损失。可以大大减轻合模、开模的震动,稳定生 产工艺、提高产品质量,减少机械故障,延长机器使用寿命,又能够节约大量的电能。

改造现场见下图:(福州市胪雷工业区闽峰鞋业公司)15KW+18.5KW变频器两

改造接线图:(见图1)

参数设置:
与注塑机参数设置大同小异,请参见本文《AC60-ZK系列注塑机专用变频器节电改造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