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西门子TP170B程序拷贝出来?

楼主(2012-02-25):
一批进口设备中的触屏为西门子TP170B,想从其他同样设备上将内部程序拷贝出来,该触屏上没有外置内存卡,请问如何操作?如果只是将程序备份并直接转到同样型号触屏是否可行(不编辑),从触屏中改变存储路径是否可行?

网友A:
第一用外置存储卡BACKUP可用程序,在新的同型号触摸屏上RSETORE   第二用触摸屏编程软件里的PROSAVE,当然需要可用的编程电缆和装有软件的电脑

网友B:
只是将程序备份并直接转到同样型号触屏是否可行

这样是可以的

楼主:
首先谢谢二楼、三楼的兄弟,对于操作细节能否再说下。

网友C:
先备份到电脑,再恢复到新的屏上。

楼主:
好了,感谢1楼老师,用触摸屏编程软件里的PROSAVE实现程序备份并恢复。谢谢!

网友D:
首先应该澄清“上载”与“备份”的区别:
“上载”是指把存贮在面板的外存储器里的压缩的原始项目文件回传到计算机里。该文件可以被flexible 打开、查看和编辑,也可以用作不同面板间的移植。
要让一个面板能被“上载”,有两个必要条件必须在下载之前就具备:
一、面板里要插入CF 卡
二、必须激活“允许上载”功能。

“备份”是指把面板内存里的运行文件上传到计算机里。该文件只能原封不动地下载到同型号的面板里,不能被打开、查看和编辑。“恢复”功能用于把备份文件下载到面板里。

你的触摸屏没有带储存卡,所以不能上载,只能“备份”,备份的程序是不可编辑的,还原也只能还原在同一型号的触摸屏里。

参考资料:

xP177x(不含TP177micro)各种下载方法参考手册: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application/A0262.pdf
HMI设备TP 177micro、TP 177A、TP177B、OP 177B (WinCC flexible) 操作指导: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manual/21084461【1】.pdf

HMI设备TP 170micro、TP 170A、TP170B、OP 170B (WinCC flexible) 操作指导:

http://www2.ad.siemens.com.cn/download/Upload/AS/manual/A5E00362347-01【1】.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