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创AC60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信

楼主(2012-02-25):
 伟创AC60变频器与台达触摸屏通信

前言

AC60变频器采用国际标准MODBUS通讯协议, 通讯功能强大。不仅能与PC机、PLC进行485通讯 ,还可与多种人机界面进行直接对话,省掉了PLC大大降低了工程成本。我们目前已经和市场上的多种主流人机界面进行成功通信。如台湾威伦 veinview、步科eview、台达DELTA、海泰克HITECH、且均可在不连接触摸屏的情况下实行在线模拟。下面以台达DOP系列与AC60变 频器通信为例说明如下:

一、做一个简单界面为例(控制变频器启、停、频率设定)

二、通信设定

三、元件参数设置方法
如变频器正转运行如下设置:

四、 模拟

模拟可分为离线模拟和在线模拟两种。
1、离线模拟
离线模拟可用来测试所写的画面、读写地址以及宏等等是否正确。并不需要真的接上PLC来执行,可直接点选工具选项里面的离线仿真选项,也可以点选规划工具栏里面的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快捷键 Ctrl+F5
2、在线模拟 用计算机完整仿真DOP 人机的程序执行动作,并透过计算机的通讯口去与PLC 通讯,可仿真人机实际使用时动作,因此需要在连接变频器 的情况下来执行程序。可点选工具里面的在线仿真选项或是点选规划工具栏的图标,或是使用系统内定的快捷键 Ctrl+F4。而再执行之前,仿真器会先要求设定对应的通讯口供通讯用,在线仿真执行时的情况请参考(如下图)在线模拟COM 设定:

3、在线模拟画面如下:(不用连接触摸屏,在电脑串口上连接一个RS232/RS485转换器A、B与变频器A、B对应连接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