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CHF100 参数设置

楼主(2012-02-25):
       请问哪有英威腾CHF100的详细参数设置说明书呀?

      公司要修改一个电机控制为变频控制,使用这个变频器,从PLC输出几个数字量控制,自动正反转,点动正反转,及故障确认,不如如何设置?还有这S 1-S4 的端子设置为外部控制如何设置?

网友A:
官网有下载的么!  CHF100没这个机型了  现在是CHF100A

网友B:
CHF100A就是原来的CHF100,换汤没换药,原来叫通用型机,现在也叫矢量型了

网友B:
官网有相关机型说明书下载,那是必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