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ONEYWELL PKS 问题求助!!!

楼主(2012-02-25):
我单位有个工段有一台console station,可是经常出现连接不上服务器的情况,从服务器上看,在STATUS里,Datacast和File replication是OK的,可是到Point replication时就出现同步的情况,然后所有的OK灯都变成disconnect,Console station就没有趋势了,不知道怎么回事,向大家请教一下!

网友A(2012-06-15):
不太懂,等待高手相助11

网友B(2012-08-04):
还是网线或者端口的事吧,可以的话 先换个端口试试,在不行就换个网线试试。

网友C(2012-09-28):
建议~~你同步失败的东东,看看report的报告撒  看看具体哪一步出错了~

网友D:
检查你的黄绿两根网线是否设置正确,连接是否有问题,然后重启C站再试

网友E(2013-08-22):
检查FTE及相关设置

网友F(2021-02-01):
看看report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