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茨8200变频器驱动电机,减速时很大噪声怎么解决?

楼主(2012-02-25):
求助帖
5分-已结帖
伦茨8200变频器驱动风机负载,最小频率8赫兹,最大是60赫兹,速度信号由PLC提供0——10V模拟量信号,加速时间8s,减速时间15s。从最高频率60Hz到停机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从最高速度降到8Hz时,电机要发出很大的噪声,个人觉得是可能是因为模拟量突然减小而电机由于风机惯性仍然高速运行导致。请问在变频器侧能否设置解决此问题,如能请问如何设置。

网友:
最小频率8赫兹太低了,20左右比较好。

楼主:
对:wushibing关于
最小频率8赫兹太低了,20左右比较好。
内容的回复:
这个不能变,谢谢了

网友A:
修改变频器的载波频率看看。

网友B:
加减速时间设备可以延长一点,这样尽量减少风机惯性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