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结束)变频擂台第72期——关于变频器接地的问题

楼主(2012-02-25):
      按照规范的做法,变频器必须接地。可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却未接地。甚至电工C还振振有词的说:电柜固定在地面上,而且已经接零了,也算是接地了,而变频器底座是金属的,和电柜金属板用螺丝连接的,还需要什么接地呀?接了也是白接!

      在这期擂台,就请各位对以上叙述进行讨论。

      讨论范围必须包含但不局限于以下方面:变频器接地的原因和必要性、电工C的看法问题。

      继续上期擂台风格,和上期擂台一样,这期擂台,我不列问题,因为列问题怕束缚了大家的思维,希望大家畅所欲言。非常支持原创,评奖倾向于原创者。可以包括工作原理、技术介绍、产品结构,包括一些很具体的数据,包括一些技术细节/优缺点,还可以列举具体案例等,包括其它。。。。。。希望大家畅所欲言,我没有列问题要来求大家解答,只是希望大家热烈的探讨!!!!!!

      变频擂台每周一期,本期擂台的最晚结贴时间为:2012年3月25日。

      奖项设置:一等奖1名:20MP,二等奖3名:10MP,三等奖10名:30积分。

网友A:
变频器的输入性质是非线性的整流桥,谐波源是肯定的。不过,做地线对电磁兼容性有贡献吗?答案是否定的。接零呢(包括PEN或PE)?是必须的(指TN系统)。如果供电线路是正常的,零线的直流电阻是毫欧数量级,就是从用电处到电源的大地网;如果做地线,在成本不高的情况下,能做到4欧以下都是不易的,那么接地有用吗?不论保护还是对电网污染。

在任何开关柜都焊有接地的螺丝,用来接PEN(PE)线,变频器直接固定在柜内底板,这个连接电阻是相当小的,所以,没必有在接线。另外,变频器端子标明PE或N,就是连接在外壳的,安装时用表测量就知道了。

网友B:
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越好,接地导线
截面积应不小于2 nlnl ,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变频器的接地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共地。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E(G)上,其另一端绝不能接于地端,否则会引起信号变化波动,使系统振荡不止。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应电气连通, 如果实际安装有困难, 可利用铜芯导线跨接。

网友C:
变频器是需要接地的,一般接地都接在变频器的外壳接地端子和变频器内部接地端子上上,接地电阻要求要小,一般厂内接地网的接地电阻足够小,是可以连接的,这样接地一是起到保护作用,以免变频器外壳带电伤人,二是抑制干扰,一般模拟信号的屏蔽可以接在变频器的内部端子的地上,实现单端接地。有的变频器的控制柜与地有接触,但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接地,不能视为变频器接地,而且虽然有N线接入,但不能作为实际地使用,有些厂的N线并不与地连接,N线与地是有电压差的,所以正确的安装是,变频器外壳和内部都要接地。

网友D:
路过先进来占个位子!!!!!!!!

网友E:
1、变频器的接地是为防止外壳带电,防止伤人2、不接地可能会有累积电荷,有电击的危险3、干扰和接地没有必然的关系4、零和大地不是一个概念,变频器要求就近可靠接(大)地

网友F:
“变频器底座是金属的,和电柜金属板用螺丝连接的,还需要什么接地呀?接了也是白接!”

1、要求是变频器接地,那就要接地;

2、电柜金属板用螺丝连接的,有接地的作用,但是不能替代接地;

网友F:
“变频器必须接地。可在安装施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却未接地。”

1、变频器必须接地。

2、“安装施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却未接地。”是错误的;

3、“安装施工过程中,很多情况下却未接地。”是错误的,但是并没有出现不安全,是因为机壳金属实质上已接地;

网友F:
1、不能否认机壳金属实质上已接地的事实;

2、但是不能依此代替接地,因为它不是要求的接地,要有按要求规定的接地;

3、各有各的责任:

1)机壳金属固定螺栓固定作用是份内,接地作用是份外;

2)机壳金属接地是份内,必须的;

网友G:
接地属于对人身保护类型,有些电气柜是地、零分开的规范做法,有些则地零共用,一旦发生缺相、中性点断开,则会造成电器柜零点电压升高,肯定有危害

网友H:
1、工频运转时,没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弱,不觉得漏电;

       2、电机的绝缘不好,对地分布电容大;

  3、接变频器输出的PWM矩形波模拟正弦交流电时,有高次谐波,对地分布电容电流强,觉得严重漏电;

网友I:
路过就进来

我是来学习的!

网友J:
上面说的很全了,还有一个就是如果电机和驱动器之间是否要接地的问题?因为如果两个的外壳不是同时在一个电位上,可能会造成两种结构:

1、可能造成触电。

2、电机上的共模噪声太大,会影响其他设备的运行,严重会损坏电机

3、接地是有标准,应该按照规定来接地,不要想当然,要有专业的数据来说话,中国很多电工就是想当然,不按照规定施工!!!

网友K:
楼上几位说的很好;进来也学习一下啊!

网友L:
大家谈了这么多,不过我一直都在想,我就象题目中那个电工,反正电柜已经接地了,我不接地又怎么,你们讲的我都不信服,我安装的变频器没有一台有问题。

这是怎么回事?

先讲李工的看法:整流器会产生谐波,接地对其没有什么用处,这一点似乎是对的,但是李工马上推断:做地线对电磁兼容性没有贡献。这个就缺少依据了,因为EMC不仅仅考虑电源频率的谐波,如果仅仅如此那么就简单多了。在线路上的信号容易处理,通过空气的电磁波,和电缆电子设备的分布电容、电感才是麻烦的事。正是因为讨论EMC是用电磁场理论来考虑问题,不再仅在电路分析来讨论问题,参数的多变和不确定性才是真正的困难,至于接地电阻是4欧还是10欧不是关键。

再看看这样一种观点:“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这个也是错误的。正是因为现代的电子设备的高灵敏度,才使很小的噪声信号一旦进入接受设备,很容易造成噪声信号被放大,直接影响控制器的工作。如果灵敏度低,那么对噪声的抑制能力就高。接地不接地与灵敏度实在没有关系。接地的一个目的是为噪声提供一个便利通道,而不是进入接受设备输入端。

变频器接地问题实际也是电子设备的接地问题,因为工业过程的复杂性,涉及多个不同等级不同性质的电信号。在工业应用的基础上形成各种规范,如果不知道什么原因,很难认为那是必要的。中国工业化时间不长,虽然制定很多标准,但是对标准的吸收和解读不够,不像日本的标准或美国的标准清晰,易于使用。但是我们也不能报着无所谓的态度,应该学会工业规范。

为了能够对变频器接地问题有一个实际的理解,我根据西门.masterDRIVES使用大全来回答楼主的问题。

网友L:
《西门子MD变频器使用大全》(以下简称大全),第三章专门讨论了接地问题、依照EMC导则进行传动装置和设计的说明,并给出了EMC设计参考规则。

什么是EMC(电磁兼容性)西门子解释到:就是安装场所的设备不能互相干扰。因为电子设备既是噪声发生器又是噪声接受器。所以只有每一个设备都满足,才叫EMC。

网友L:
首先我们考虑不考虑EMC的接地问题,实际有时可以完全不考虑,比如一个变频器拖动一个水泵。这是西门子的例子显示:变频器输出电机电缆可以用普通动力电缆(PROTODUR动力电缆NYY-J-0.6/1KV,非屏蔽电缆)。西门子变频器应该怎样接地呢?

西门子接地分为电源侧PE1和负载侧PE2两个端子。接地方法是电源的PE接地线与PE1连接,并且与电柜接地母线排连接;PE2与电机PE线相连,电机PE与电机外壳相连。

网友L:
那么要满足EMC规则,接地应该怎么接呢:

1、变频器到电机电缆必须使用屏蔽电缆。对于工业现场A级限值可以使用NYCWY屏蔽电缆、PROTOFEX EMV 3 PLUS或PROTOFEX EMV 屏蔽电缆;要达到公共电网B级限值可以使用PROTOFEX EMV 3 PLUS或PROTOFEX EMV 屏蔽电缆。

2、电源的PE接地线与PE1连接,并且与电柜接地母线排连接,PE2与电机PE线相连,电机PE与电机外壳相连,电缆屏蔽层一端用接触面积较大的夹子和与电柜接地母线排连接,另一端与电机外壳连接(要有一定的接触面积)。这样当噪声电流必须流到变频器时,屏蔽层形成一条最便利的通道,注意PE2并没有与屏蔽层直接相连。如果连接那么会形成环形接地这是不容许的。

3、数字信号的电缆的屏蔽一定要两端接地,即发射端和接受端都要接地。

4、模拟信号电缆,屏蔽层接地仅能在变频器侧接地,另一端通过一个电容器(如10nF/100V,型号MKT)接地,就高频噪声而言,这个电容使屏蔽层两端相连。

网友M:
严格意义上的“地”要求是很严格的,机体在地面不能说是已经接地了。

至于底座已经通过螺钉、基板等接地、接零,尽管实际操作中很常见这种情况,个人并不认同这种方式,既然有专用的接地端子,必须用导线连接到接地母排上,这样接地才能非常可靠。

网友N:
先说说变频器接地的必要性

1.是屏蔽外部设备产生的高次谐波串入IGBT的控制极干扰脉冲触发电路。

2.控制自身谐波向外辐射。

3.通常意义上的接地保护。

变频器接地原因

 因为变频器的输出电压是高频高压的脉冲序列,所以,通过到体检分布电容的泄露电流 较大。为了安全起见,变频器的接地端和电动机的外壳都必须可靠接地,接地点必须符合国家的安全规范。

变频器接地方式:变频器接一般都是按照国标TN-S接地方式运行的。如果有防爆等特殊要求,需要把接地方式按TN-S-C 方式连接,就地是第三种接地方式。当然,它可以区别于TN-C运行方式。

     对于电工C的问题:原则上变频器都必须可靠接地,而且接地线不能变频器一般需要单独接地,与其他设备共地线容易引起传导干扰影响其他仪器仪表。
      但在实际应用中,也有不接地线的,一般情况下问题不大。和接零混用,接地线要尽量的短一些。要远离交流弧焊机等磁性用电器,如果没有符合标准的接地线,那么变频器的地线还是不接的好,否则反倒容易出问题。

网友O:
引用 网友F:
1、不能否认机壳金属实质上已接地的事实;2、但是不能依此代替接地,因为它不是要求的接地,要有按要求规定的接地;3、各有各的责任:1)机壳金属固定螺栓固定作用是份内,接地作用是份外;2)机壳金属接地是份内,必须的;

顶第三条,非分内的认作非可靠地!

网友O:
在高频电路中一根导线要考虑其电抗容抗,地有高频的地也有低频的地,因此用同一根线去实现两者的接地是错误的,我认为象电磁干扰可看做高频信号,防触电的安全接地可看做低频信号,各自需要不同的接地线。比如变频驱动电机的电缆就应采用四芯带屏蔽电缆,电缆四芯之一是PE线两端子分别接变频器和电机的PE端子,屏蔽层电机侧接PE端子,变频侧通过接触良好的屏蔽夹头在变频安装底板上,此底板再通过编织母线与接地母排高频等电势接地。虽然在控制柜内防触电的PE母排和高频等电势母排可能会通过同一个接地极实现接地,但在此之前两个PE线是需要区别对待的。

网友P:
不管装在什么位置都应该接,这是原则,养成好的习惯不会错。有备无患。

网友Q:
本人曾经使用丹佛斯FC302,由于没有接地,机台压力流量都不正常,找丹佛斯的售后都没有找出问题,后来没有办法了结了根地线,机台一切正常,不信各位老大试试。

网友R:
过来看看,学习一下!!!

网友S:
1、接地是抑制电磁干扰,提高电子设备电磁兼容性的重要手段之一。正确的接地既可以使系统有效地抑制外来干扰,又能降低设备本身对外界的干扰。

2、变频器正确接地是提高控制系统灵敏度、抑制噪声能力的重要手段,变频器接地端子E(G)接地电阻越小好,接地导线截面积应不小于2 nlnl ,长度应控制在20m以内。变频器的接地必须与动力设备接地点分开,不能地。信号输入线的屏蔽层,应接至E(G)上,其另一端绝不能接于地端,否则会引起信号变化波动,使系统振荡不止。变频器与控制柜之间应电气连通, 如果实际安装有困难, 可利用铜芯导线跨接。

网友S:
3、个人认为螺栓连接固定液可以算作接地的一个办法,但问题一定要注意,螺栓连接最大问题是螺栓连接处容易生锈、松动问题。导致接地电阻值不能满足接地规范要求。

网友T:
引用 网友Q:
本人曾经使用丹佛斯FC302,由于没有接地,机台压力流量都不正常,找丹佛斯的售后都没有找出问题,后来没有办法了结了根地线,机台一切正常,不信各位老大试试。

网友U:
做工控2年啦 一直知道接地的重要性 一般的系统知道怎么接地 但是有时候  接地很多 很难区分  信号地  强电 弱点的  搞不好还没有不接地的好  希望高手讲解

网友L:
接地问题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为何接地和如何接地的问题。变频器接地属于机器接地抗干扰接地。变频器得电源侧接地要求电源得PE与变频器电源册PE1相连,并与电柜接地母线相连。而抗干扰接地在前面也已经论述:PE2与电机PE线相连,电机PE与电机外壳相连,电缆屏蔽层一端用接触面积较大的夹子和与电柜接地母线排连接,另一端与电机外壳连接(要有一定的接触面积)。数字信号的电缆的屏蔽一定要两端接地,即发射端和接受端都要接地。模拟信号电缆,屏蔽层接地仅能在变频器侧接地,另一端通过一个电容器(如10nF/100V,型号MKT)接地,就高频噪声而言,这个电容使屏蔽层两端相连。

网友M:
对:jona关于接地问题的讨论,我个人认为应该思考两个问题:为何接地和如何接地的问题。变频器接地属于机器接地抗干扰接地。变频器得电源侧接地要求电源得PE与变频器电源册PE1相连,并与电柜接地母线相连。而抗干扰接地在前面也已经论述:PE2与电机PE线相连,电机PE与电机外壳相连,电缆屏蔽层一端用接触面积较大的夹子和与电柜接地母线排连接,另一端与电机外壳连接(要有一定的接触面积)。数字信号的电缆的屏蔽一定要两端接地,即发射端和接受端都要接地。模拟信号电缆,屏蔽层接地仅能在变频器侧接地,另一端通过一个电容器(如10nF/100V,型号MKT)接地,就高频噪声而言,这个电容使屏蔽层两端相连。 内容的回复:

兄弟,最近我就被这个问题困扰,目前变频器没有接PE线,干扰很大,控制用的开关电源必须用隔离变压器提供的220V电源才能滤掉感应电,而且开关电源不能与变频器放在同一个电柜中,否则用隔离变压器也没有用。

请问jona兄:变频器接了PE线会有多大改善?这个接地与电机上的接地可以一起并上接地吗?

网友M:
理想中的接地,所有设备接地后,都是0V电位,而实际上,因为车间接地系统的不可靠,如果把变频器、伺服接地与数字通讯设备(如PLC)接地以及模拟信号设备(如数模输出模块)接地共用,很容易串入干扰,有哪位高人能指点迷津?

网友V:
我本人在实际工作中,经常把原安装在机柜内的变频器,用绝缘板把变频器与机柜隔开,一点都不让变频器接地。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防止漏电断路器跳闸,实际工作中,经常发生因为变频器的接地而引起漏电断路器跳闸,当然,我是在排除所有的问题后的不得以而为之,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类似故障。

网友W:
我来上张ABB的不同电缆的输接线图

网友X:
按照说明书的要求就可以了啊

网友Y:
有时候问题就是因为节省、偷懒等原因引起的,要按原则来,小习惯要养成。

网友L:
引用 网友M:
内容的回复:兄弟,最近我就被这个问题困扰,目前变频器没有接PE线,干扰很大,控制用的开关电源必须用隔离变压器提供的220V电源才能滤掉感应电,而且开关电源不能与变频器放在同一个电柜中,否则用隔离变压器也没有用。请问网友L兄:变频器接了PE线会有多大改善?这个接地与电机上的接地可以一起并上接地吗?

时空兄,实际上我在14楼就李工的看法评论时已经提出了我的观点:在讨论干扰问题时应用的是电磁场理论,而不是电路分析理论。象平常我们考虑电阻、电容,它是一个抽象了的集中元件。但考虑抗干扰问题时,不能仅仅考虑理想化的情况,分布电容电感都要考虑。我不喜欢回答抽象的问题,象兄弟这样表述清晰的事情我可以谈谈我的看法。

首先任何一个电子装置,即可以看成一个噪声的发射器,又可以看成一个噪声的接收器。只不过你的例子好像开关电源是噪声接收器,而变频器似乎是发射器。实际当不进行抗干扰处理时,变频器同样接受开关电源的干扰,干扰的形式都是电磁波。首先我来解释为什么开关电源没有干扰变频器呢。这是因为开关电源的输出是滤波的直流电,频率低辐射就低。中间开关回路虽然频率很高,但是从电路上输入有变压器,输出进行滤波,并且被金属外壳屏蔽,所以对变频器的干扰减小很多,没有观察到干扰。如果开关电源不是被金属外壳屏蔽,对变频器干扰可能比变频器对开关电源的干扰还大!

用隔离变压器来隔离,实际上意义不大。我们知道干扰信号是如何进入电子系统的,实际处理起来也不难。任何一个闭合回路,处于磁场之中都会有感生电流发生。一位变频器的输出电机线不是工频正弦波,而是带几千HZ载波的阶梯波,这会在安装空间产生电磁场。磁场的变化只与空间位置有关,如果不对发射源进行屏蔽,会对电子设备产生干扰。对于开关电源进线采取屏蔽线或双绕线可以大大减少干扰。采取双绕线虽然不能改变磁场强度,但是由于紧密双绕线电流回路很小,因而去除干扰。变频器输出电缆采取屏蔽电缆时要两端接地,就是为了为了屏蔽电磁辐射。

屏蔽接地在西门子手册上要求是不同电机的PE接在一起的,电机的PE接到变频器输出地PE2端子,而屏蔽线接到变频器接地排线上,屏蔽的另一端接到电机的PE上。

可能有人会有疑问,这不是实际也连到一起了吗?用万用表量电阻接近0欧。实际是不一样的,如果电机PE线另一头不是接PE2,而是接到变频器接地排线上,那么屏蔽线和PE线就构成一个回路,由于电磁场的存在PE就会有电流流过,如果变频器有漏电检测就会故障报警。

网友Z:
观点和三楼一致,实践得来

网友M:
谢谢jona兄弟的回复,以后多多交流。

网友L:
按目的区分,接地分为:系统接地、机器接地、防止雷害的接的、防止静电障碍的接的、检测地络的接地(如果采用漏电开关等保护电器,要保障其可靠动作,需要可靠接地)、等电位接地、抗干扰接地和功能接地(如防止设备腐蚀的电化学接地)。变频器接地属于机器接地和抗干扰接地,按照日本《电技》规定属于C种接地工程(超过300V低压)和D种接地工程(300V以下低压)。C种接地工程的接地电阻是小于10欧姆,D种接地工程的接地电阻是小于100欧姆.对于在低压电路中,短路装置能在0.5秒内自动断开电路的场合是500欧。国内我没有查到这么明细的指引。设备电源线一般取自电房变压器中性点接地,一般可以满足上述要求,如果电缆不长电缆PE接到变频器柜的接地母线即可,上述接法可以满足C中接线工程R0+1/58*L/S<10欧,假如电房接地电阻R0=4欧,采用25mm2地线,那么长度不超过8700米就可以满足要求,机器接地在一般工厂环境是容易被满足的。一般机器并不需要单独接地,如果线路过长,设备需要就近接地(重复接地)。设备接地主要应该用来自配电房的电房地网地线来连接,机器接地并不是通过地脚螺丝和电柜连接来保证,地脚螺栓的作用,主要还是设备国定用的。设备外壳的接地必须和电源线的接地线连接!变频器接地的另一个目的是电磁屏蔽,它需要两侧接地,结合本条,以及前面叙述,基本可以清晰变频器为什么要接地和如何接地的问题了。

楼主(2012-03-26):
本期擂台评奖结果如下:

一等奖(20MP)1名:

 jona        oycf

二等奖(10MP)3名:

李纯绪        lcx_jia

刘志斌        binzhiliu

水中鱼 --王者之师        su_plc

三等奖(30积分)10名

Smile-王者之师        lyc19730508

chenminglei0509        chenminglei0509

QHDTHL        QHDTHL

ly_milan        ly_milan

钓鱼鸟        钓鱼鸟

三鬼子        三鬼子

winter938        winter938

zhouliyu2007        zhouliyu2007

我是农民工        qrklove

逍遥闻天        desperado1981